法宝-“末日熔岩”制作方法,copy来的

楼主(2010-12-10):
神器---末日熔岩,漆黑的大晚上,从怀里逃出来,哈哈

成品的样子 (原文件名:1.jpg)

成品的样子 (原文件名:2.jpg)

首先要准备的材料和工具 (原文件名:3.jpg)

还有有机玻璃板 (原文件名:4.jpg)

首先把有机玻璃板做成一个盒子 (原文件名:5.jpg)

然后把红色的高亮led弄个电池装在里面 (原文件名:6.jpg)

得弄个开关,然后再有机玻璃的盖子上开个孔,按开关用 (原文件名:7.jpg)

用热熔胶填满整个空间,让光产生漫反射 (原文件名:8.jpg)

然后弄一些金属板(不透明的东西就行)做成散碎的样子 (原文件名:9.jpg)

贴在上面,留出痕迹让光透出 (原文件名:10.jpg)

点亮led,尤其在比较黑的地方,从怀里掏出来,哈哈 (原文件名:11.jpg)

楼主:
把led的亮度调低点,是灰常灰常像融化的岩石。

网友:
从DIGIKEY买6只180R电阻……

网友:
好创意!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很好,原来使用热熔胶覆盖了,呵呵。

网友:
呵,看到手指挂彩了。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digikey买6只180r电阻……

Lz有钱人,嫌阿莫的电阻太便宜。

网友:
可以把开关换成 水银开关,全封闭了,嘎嘎。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写个小程序搞成亮度变化或者用3色LED玩变彩,,,更好玩嘿

网友:
没有用上电阻吗?

楼主:
用上了啊,是用来减低亮度的,这样才像熔岩,考虑弄一个蜂窝煤形状的。打架时手里托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上了啊,是用来减低亮度的,这样才像熔岩,考虑弄一个蜂窝煤形状的。打架时手里托着。

打架时告诉对方你有神功附体刀枪不入是吧

网友:
【20楼】 kupica 阿秋
积分:148
派别:
来自:
用上了啊,是用来减低亮度的,这样才像熔岩,考虑弄一个蜂窝煤形状的。打架时手里托着。
--------------------------------------------------------------------------------------
这也太狠了,估计对方一溜烟像兔子一样

网友:
成本不高,却很有趣:)

网友:
楼主,有没有套件活着成品出售啊

网友:
这个挺有创意的

网友(2011-06-08):
挺有才的,马克思主义

网友:
哈哈,这个有创意!

网友:
胶封, 电池用完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胶封, 电池用完就没了..........
加个无线充电功能。

网友:
没法换电池啊

另外要是为了逼真

建议加上气感装置

一吹气,使用PWM加大亮度

而后渐暗

逼真死了~~

哇咔咔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不错,一个麦克风就可以做出这种感觉

网友:
mark 做个讨好LP

网友(2011-07-11):
顶一个先,有空也做个,不过这样只有一次性,最好把电池也接出来,

网友(2012-02-25):
楼主做很有创意,可是电池不能充电,也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应该把电池换成镍氢或是锂电池,然后在盒座底下装一个充电插口,电池用完没电可以再充,这比较完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