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的OSSemPend()和OSSemPost()函数如何理解

楼主(2010-12-10):
我在看邵贝贝翻译的《UC/OS-II,The Real-Time Kernel》文章中的“1.07.03 TaskN()”下,发现有段文字使我不能理解。其原文如下:

红框为不理解的地方 (原文件名:ss.JPG)

在任哲的《UC/OS-II原理及应用》中提到UC/OS-II是一个抢占式内核,在调用OSTimeDly()函数让出CPU使用权之前,其他任务能运行random()吗?如果能的话,那抢占式内核如何理解?如果不能,那用OSSemPend()获取信号量,然后又用OSSemPost()函数释放信号量这一过程岂不是多余了?

我在STM32S上试过了,这两个函数有没有都不影响程序运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验证方法有误,还是我理解有误.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Task应该不能运行,Task运行到这时OSSemPend(rondamsem,0,&err),由于不能得到信号量而被挂起。楼主应该将释放信号量函数放到别的任务里,这样Task任务就获得信号量的机会,不然该任务一直挂起等待信号量。或是改成OSSemPend(rondamsem,1,&err),Task任务没申请到信号量超时运行。
本人也是刚学ucos-ii不久,不对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
先肯定一下楼主的钻研精神,很多人看到此处基本上是一带而过,不会深究的,并且这个例子也确实不是很严谨,才会导致楼主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例子中的任务只有主动放弃CPU资源(OSTimeDly),才能让其它任务运行,这就造成了OSSemPend至OSSemPost间的任务运行不会被抢占,事实上整个系统根本没有抢占,完全等同于协作式多任务,所以楼主得出了不需Sem一样运行无误的结果。

但如果重新设计一下系统,引入异步事件,使任务随机访问random的话,那么为random加上同步对象则是必须的。

还有一点,例子中任务的一个循环运行时间(指CPU占用时间)必须小于1/10个Tick,即不能过载,以上的运行效果及解释才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ndomsem肯定已经被初始化为1了,所以任务可以Pend到,然后又将其Post,周而复始,薪火相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sk应该不能运行,task运行到这时ossempend(rondamsem,0,&err),由于不能得到信号量而被挂起。楼主应该将释放信号量函数放到别的任务里,这样task任务就获得信号量的机会,不然该任务一直挂起等待信号量。或是改成ossempend(rondamsem,1,&err),task任务没申请到信号量超时运行。
本人也是刚学ucos-ii不久,不对之处请多指教。

这个例子讲的是用信号量来同步一些不能同时被多个任务访问的资源,这里的例子是随机数发生函数
任务初始化的时候,信号量是1
然后几个任务开始运行,每个任务都是得到信号量后才开始使用random函数,否则就把自己挂起来,从而避免random函数重入的情况出现

网友: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你试着建立多个任务,每个任务都调用串口打印字符串,你就会体会到信号量的用途了

网友:
信号量有三种工作方式:

    1、资源同步
    2、任务间同步
    3、中断和任务同步

       楼主所描述的是资源同步。资源同步的要求是:
            (1)、OSSemPend()和OSSemPost()必须成对出现在一个任务中。如楼主上面的代码。

                   ossempend(rondamsem,0,&err)和OSSemPost(rondamsem)
             (2)、必须将信号量randomsem肯定已经被初始化为1了,所以任务可以Pend到,然后又将其Post,周而复始,薪火相传

      任务间同步的要求如下:

              (1)、一个任务调用OSSemPost()发送信号量
              (2)、另外一个任务等待信号量ossempend()

      中断和任务同步要求如下:
              (1)、中断服务程序调用OSSemPost()发送信号量
              (2)、任务等待信号量ossempend()

网友:
可是那里初始化不是0吗(OSSemPend(rondamsem,0,&err)?怎么还能向下进行呢?
  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例子,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那里初始化不是0吗(OSSemPend(rondamsem,0,&err)?怎么还能向下进行呢?
----------------------------------------------------------------------
这个不是初始化为0吧,应该是信号量等待超时时间为0

网友:
信号量有三种工作方式:

    1、资源同步
    2、任务间同步
    3、中断和任务同步

       楼主所描述的是资源同步。资源同步的要求是:
            (1)、OSSemPend()和OSSemPost()必须成对出现在一个任务中。如楼主上面的代码。

                   ossempend(rondamsem,0,&err)和OSSemPost(rondamsem)
             (2)、必须将信号量randomsem肯定已经被初始化为1了,所以任务可以Pend到,然后又将其Post,周而复始,薪火相传

            (3)、或者必然有一个信号量被设置成 timeout超时后,自然从等待任务列表中删除,进入就绪列表。

网友:
7楼的资料是zlg的吗,能不能给个链接共享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7楼的资料是zlg的吗,能不能给个链接共享下啊

参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28744&bbs_page_no=1&bbs_id=3004

   【41】楼有下载链接。

网友:
初始化为2或更高,会是一样结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初始化为2或更高,会是一样结果吗?

初始化为什么值,是根据你需要保护的资源的数量决定的,对于不可重入的函数,显然就只能是1。
在楼主的例子中,初始化为非0的任何值都可以,因为例子本身就是协作式多任务,sem在里面就是个摆设。

网友(2011-09-16):
同意7楼的回复。

网友(2014-10-31):
学习了,大神们讲的很透彻

网友(2016-05-20):
周立功那个资料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