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Q208C8 驅動AT070TN83

楼主(2010-12-10):
請問誰有EP2C8Q208C8 + SDRAM 驅動AT070TN83 的程序 , 不是CPLD

网友:
前阵子做了个AT070TN92 彩条发生器。
开发板是EP2C8的 上面有 SDRAM NOR RAM
就是用不来

网友:
我在quartus里面开了个rom表,用取摸软件取摸,可以在AT070TN92 屏上显示 ”神“ 字了

楼主:
可否提供源程序 ???

网友:
上你的原程序啊,这样才能帮到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个论坛发过这个程序,是AT070TN92的,很这个差不多, 电源板原理图也发了。
在ednchina也发过,你可以在google 输入 fpga疯子可以找到我

原理很简单,屏时序发生器,你先弄这个,时序发生
具体就是产生  HS,VS信号,实现方法是用计数器。
hcount ,HS计数器
vcount ,VS计数器
计数到相应值进行相应的HS,VS操作
当然hcount,vcount多要归0,2个计数值也是嵌套的
你去找找把,我也很久没有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