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过编码解码芯片PT2262/PT2272的大哥请指点小弟几个RZ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1、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我想不通的是12个管脚全部用作地址了,那数据从哪里发出去呢
   还发数据吗,不发数据的话这个遥控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2、PT2272解码芯片有不同的后缀,表示不同的功能,有L4/M4/L6/M6之分。后缀的6和4表示有几路并行的控制通道,当采用4路并行数据时(PT2272-M4),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8位,如果采用6路的并行数据时(PT2272-M6),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6位。。。。

  问题是:怎么给发射电路设置地址呢?假如用PT2272-L4的话,那只能接4个按键,这个按键数是不是太少了呢?怎么样才能使按键数增多或使他的按键编码
的个数增多呢?

3、D0-D5为数据、地址管脚,他们之间怎么样切换呢?即怎么接表示地址,怎么接表示数据呢

4、下图中的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1,Dout是发数据引脚。
2,2262最多6个按键,没法多加。后缀我们没有了解清楚。
3,不清楚
4,这个是发红外信号的2262,当有按键按下时,2262的电源才接通,低碳。
由于二极管的存在,没有按下的按键为低电平,按下的按键是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的回答

网友:
用这个芯片最好去阅读英文原版的PDF文档,中文版的有纰漏且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东好像是台湾产的,我搜的英文资料如下:

但他写的很不是清楚啊

网友C:
2262可以接成4线15键,但是相应的2272解码要相应处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给个图吗?

15个按键?

网友(2011-09-08):
回复 网友A:
1,dout是发数据引脚。
2,2262最多6个按键,没法多加。后缀我们没有了解清楚。
3,不清楚
4,这个是发红外信号的2262,当有按键按下时,2262的电源才接通,低碳。
由于二极管的存在,没有按下的按键为低电平,按下的按键是高电平。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2012-08-02):
先记录一下

网友(2012-12-23):
引用 网友C:
2262可以接成4线15键,但是相应的2272解码要相应处理一下

编/译码器?

网友(2019-05-28):
mark 下 准备用这个解码下小区车库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