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用的交流电流、电压测量电路

楼主(2010-12-11):
一个国外产品中的交流电流测量电路,测量速度不快,但是很好用,电路简单,线性很好,测量结果是交流电的峰值。

电路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仿真结果 (原文件名:3.JPG)
仿真图中,正弦波为输入信号,直线为输出信号。
适用于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运放如果使用单电源供电最好用rail-to-rail运放,否则当电流小时输出恒定为1.5V左右,达不到0V。

网友:
平均值吧...

网友:
这个不错,记号。

网友:
看看是什么原理

网友:
准备测交流小电压试试

网友:
到底是测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太看懂原理,有谁能详解一下不?主要是做“反馈”的那个运放的作用不太懂

网友:
mark  像是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2011-01-10):
那个反馈的运放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
发十个精密整流电路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是一个全波精密整流电路!最近看过,也仿真过,我仿真用的滤波电容比较大!超过100uF了,输出波形看起来还是有些纹波!不知道实际搭出来电路是用不用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2012-05-17):
这个电路我仿真了,不知道为什么输出不是直线

网友:
收藏备用,原理谁讲下

网友:
我觉得上面运放那部分没用,下面那部分就够了

楼主(2012-07-31):
光用下面那部分的时候,表面看是没问题,但输入信号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输出突然变大的情况,不是线性增加了,不知道为什么,加上上面那部分就好了,也可以不用运放,直接接个二极管就行。这个电路输入端与电流互感器相连,效果很好。

实际应用电路如图,CT直接接精密电流互感器。效果很好。

网友:
我就用过俩二极管的那检波电路,这个倒没用过,什么时候用用看

网友:
人品不行,我仿真出不来效果

将仿真文件传上来看看啊,上面图片好像打不开?

网友:
这个仿出来不是直线,倒是正弦,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07-19):
这个电路不能用吧,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horizon0315
可以讲讲你那个图的原理吗?

网友(2013-08-19):
是不是这样的,这电路 出来的直流只能往上加,输入交流减小时,输出直流不会减小,而是保持之前检测到的最大值,因为1uF的电容没有放电回路,或者说放电回路的阻抗太大,放电时间太长从而导致响应时间严重滞后。请高手来批

网友(2013-10-10):
终于让我想出来了
想响就快的话就想办法电容的电放掉

网友(2014-03-08):
MARK,表示发帖的各位大大最好能把电路的工作原理啊,计算啊讲讲,吾等小生感激不尽啊!

网友(2014-05-15):
不好意思我用multisim10仿真,结果前后波形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电路对负半坡根本就不捡取

网友(2019-03-11):
mark,仿真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