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最近在做LCD1602

楼主(2010-12-11):
已经做了好几天了,但lcd1602还是点不亮
由于是初学,所以很多地方不太懂。有几个很弱的问题请教下:
1.使能信号EN的频率应该设置为多少
2.怎么进行初始化
敢问这里有没有用vhdl编过lcd1602的大侠,能教教小弟,拜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弄清楚lcd的控制器是哪款,把数据手册先看明白了再提不懂得问题,初始化指令在手册上写的很清楚,你连什么样的lcd控制器都不提怎么让别人告诉你啊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看技术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技术手册了
控制器是HD44780
我看了手册上的初始化过程,也根据那个来写了,但就是点不亮。。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时序没配合好

网友:
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看看延时等时序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现成的代码多的是,1602的LCD一般都是一样的,你看下代码就知道,论坛里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