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Keil的帮忙解决下问题,谢谢了~很急

楼主(2010-12-11):
在Keil 中编写了以下程序:
#include "config.h"
void_irq IRQ_Eint0(void)
{uint32 i;
i=VICIRQStatus;
i=IO0SET;
if((i&1<<5)==0)
{IO0SET=1<<5;
}
else
{IO0CLR=1<<5;
}
while((EXTINT&0x01)!=0)
{EXTINT=0x01;
}
VICVectAddr=0x00;
}
编译时出错说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nfig.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什么情况,我是初学,请高手说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并如何具体解决,谢谢了

网友:
找不到config.h文件。
你的 config.h 没有复制到你的工程文件夹下面。

网友:
在工程选项里的C/C++ 那里把Config.h的位置添加到Include Path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