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我打算入个2T的西数绿盘,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不?比如绿盘里面还分系列?

楼主(2010-12-11):
很久没有关注PC了……现在完全陌生……
嗯,记得以前买希捷,得看看一个序列号,某几种爱出问题。
请各位推荐几个?
比如“WD20EURS 2TB监控DVR硬盘”……

谢谢^_^

网友:
据说绿盘不好,买黑盘比较好

楼主:
黑盘…………内牛满面……那是西数里面差不多最贵的好不好……

网友:
黑盘性能强劲

如果作为移动硬盘,建议绿盘就OK

如果作为系统用,建议黑盘

网友:
用黄盘企业版好。

网友:
黑盘比绿盘贵不少,但是性能也好些。。。但是但是,黑盘的噪声比绿盘感觉大好多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_^。
系统也装在上面,不过对速度要求不高,LP用,上网、下电影、打QQ游戏……

网友:
额,绿盘,在CHH里,好像很多人的绿盘都出问题了,口碑不太好吧

网友:
绿盘只能充当数据盘,做系统盘的话,会让你难以忍受的。(小于500K文件读写速度可以用极慢两字形容,大文件还可以,但windows目录下的上万个文件都是小文件)

网友:
绿盘的好处还是很明显的,价格便宜、噪音很小、发热很少。

网友:
我31号刚刚买了个WD 1T的绿盘,360入手的,用了这几天感觉 so far so good

网友:
蓝盘如何?给个评价!近期蓝盘似乎各地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