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卡和MACH3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12-11):
很多数控设备里面都有运动控制卡,并配合专门开发的软件,看到网上一些DIY的机器直接用MACH3就可以工作,并且调试简单。两者有什么区别?(本人新手见笑)

网友:
这个我也问过。。。呵呵。。。

答案是PC机的稳定性远比运动控制卡的稳定性差!

网友:
也许是吧
我的机子用MACH3竟然不能顺利运行,最后用维宏卡 就可以很好的运行。
只是,最近想用笔记本控制,因为维宏卡 装不到笔记本里面,所以只好 试试再一次用MACH了

网友:
同问,我做好了电机驱动板,总感觉计算机和驱动板之间应该还有点什么东西,这东西大家都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那么好做,相当于开发运动卡吧,参考一下我的PCI-8164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查了下运动控制卡,200大元,算了,穷,不知道自己写个G代码的解释器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看了下G代码,好像都只用到了G0,G1),然后由单片机控制三个步进可行否?

网友:
DIY的机器直接用MACH3还有个鸟意思。那只能DIY机械部分了。有趣的就是运动控制那部分,如果不DIY运动控制部分,都是浮云。用MACH3来搞雕刻机,虽然简单,说白了你就是只需要搞个电机的驱动器,别的都是这个软件来做了,这些能学的东西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这么想来着,但看着运动控制卡那样子头都大了(刚转看单片机1个多月),是不是运动控制卡就我上面说的那功能?

网友:
运动卡 配合自编的软件 可以实现你自定义功能 比如贴片机呀,点胶机啥的

而MACH3 是专业CNC加工用,他将并口当运动卡用了。 而现在有USB的 MACH用卡,也就是专用的运动卡的概念了。

当然用运动卡 也能写出MACH3,但那是大厂才会干的事了。

比如维宏 就是这样。

网友:
谢了,按自己想的先做着,错了再说,貌似占别人的楼问问题不礼貌,楼主,sorry

网友:
人这一辈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能研究明白的.能研究明白一点东西就很不容易了.像我硬件也不明白 软件也不明白 机械也不明白,但是我买来能用明白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沧桑~~~~浮云~~浮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按自己想的先做着,错了再说,貌似占别人的楼问问题不礼貌,楼主,sorry

有这么多大虾参与值得庆幸!!呵呵!

我也觉得直接玩MACH没意思,再说手上有点老东西都是伺服,脉冲动不动就几百K,接个并口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查了下运动控制卡,200大元,算了,穷,不知道自己写个g代码的解释器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看了下g代码,好像都只用到了g0,g1),然后由单片机控制三个步进可行否?

我还没见过这个价格的,估计维宏也要400多吧,像点样的国货在2000上下,

兄弟玩程序很熟啊,能帮我编个我那块卡的g代码的解释器么,卡的驱动还有函数我这里都有的,在ADLINK网站上也有

网友:
关注。维宏卡好点的也要7000以上啊。。。
不知道维宏卡有没有自己的sdk?还是直接用mach3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上找的,200元,还包快递,不过估计是山寨的,上面没几个大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估计还不如买个好点的并口卡+mach3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注。维宏卡好点的也要7000以上啊。。。
不知道维宏卡有没有自己的sdk?还是直接用mach3的?

我接触的卡都有sdk,国内好多是捆绑软件来卖,MACH3不支持运动卡

看来几百块的无非是串口卡的变型,维宏是捆绑软件的价格,不过卡做工不怎么样,7000似乎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雷赛的卡有无关注过?貌似靠谱一点。。就是dmc2410那种的。

网友:
轴卡是专业的DD,而业余爱好者限于条件只能用MACH3,

网友:
买那么贵的卡干什么?出来的G代码都把曲线化成G1了,山寨实现不了吗?我认为G代码才是最要优化的地方

网友:
继续顶,MP3 能放出CD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那么贵的卡干什么?出来的g代码都把曲线化成g1了,山寨实现不了吗?我认为g代码才是最要优化的地方

回复 网友A:
继续顶,mp3 能放出cd效果?
----------------------------------------------------------------------
同意,有就用,没必要买太好的,不过山寨的那种,哎~~

mp3 能放出cd效果? 能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