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芯片测的是绝对加速度还是和重力加速度的相对值?

楼主(2010-12-12):
我的意思是测出来得结果是单位为米/二次方秒的绝对加速度还是和当地G的一个比值,也可以这么说在重力加速度不同的地方测,结果都是1G还是有差异呢?

网友:
是绝对加速度的
你看看加速度芯片的手册,静止放置  零点输出就有1g

网友:
我们平时都用作了测角度,重力加速度在某方向的分量
也可以感应加速度

网友:
重力加速度和外力加速度的和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表达的不清楚我的意思是测出来得结果是单位为米/二次方秒的绝对加速度还是和当地G的一个比值,也可以这么说在重力加速度不同的地方测,结果都是1G还是有差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差异,加速度计精度够高的话能精确测出各地G值,不过十几块几十块的芯片没有这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