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3743如何烧写程序

楼主(2010-12-12):
手里有个NRF2401A的模块上面带一块CY7C63743,不知如何烧写程序,看文档还用的是EPROM...
在这里向大家请教,或者有什么可以直接代换的芯片?

网友:
用miniprog直接烧写.
D+ D-  GND  VDD
对应
SDA SCL GND  VDD

网友(2011-02-28):
不能仿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才看到您的回复,十分感谢。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CY7C63813可以直接用USB接口烧写Flash吗? 用不用miniprog呢?

网友:
cy7c63743只能烧写一次,CY7C63813可以重复烧写,需要 miniprogrammer 来烧录,只是烧录口还是 VDD D- D+ VSS 这4个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那我就去淘宝上买个miniprog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的 那我就去淘宝上买个miniprog好了。

cypress也有与 Nrf2401 功能一样的,有需要咱们可以联系下,呵呵。

网友:
68013的代码存在ram中,用来调试的时候可以直接用usb下载,当要固化代码的时候,需要用到cypress的一些脚本工具,可以用usb下载代码到e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