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送DSP开发板,TMS320C542,条件是教我做一个简单的FPGA项目,请大家关注!长期有效,一旦送

楼主(2010-12-12):
大家好,我有一块TMS320C542的开发板,一直没怎么利用上,一年前转FPGA,一直是自学,感到步履维艰,想找一位师傅指点指点,我是想免费赠送这款开发板,附带还有完整的资料,包括4本书和一些收集下来关于DSP的电子文档,条件是技能交换,请教我用FPGA做TFT的RGB驱动,实现的功能也很简单,使用DSRAM做显存,使用单片机配置,可以驱动多种解析度的LCD。
本人是做LCD模组出身,有TFT LCD多款,还有AVR单片机的并口ISP板子都可以赠送。
本人联系邮箱:xcy80321@126.com
qq:10356673
联系我时请注明ouravr,谢谢。
其实一直很感谢ouravr论坛,我的avr入门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直也没什么贡献,也希望把FPGA做TFT-LCD的RGB驱动这个项目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DSP开发板照片 (原文件名:SPA52528.JPG)

开发板资料1 (原文件名:SPA52529.JPG)

开发板资料2 (原文件名:SPA52530.JPG)

开发板资料3 (原文件名:SPA52531.JPG)

开发板资料4 (原文件名:SPA52532.JPG)

网友:
你有FPGA板硬件?你用VHDL吗(我只会VHDL)?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有一款FPGA开发板,XC3S200的,是瑞芯开发板,硬件都齐全了,但是我只会Verilog,大家放心,我也不是从零开始的,已经有一定的FPGA基础了。

网友:
这个是做音频处理的DEMO板吧?不错,书就是芯片手册吧?

楼主:
是的,绝对是TI的原装版,当年是托一位香港同事带的,只是一直没用上,放着也可惜。

网友:
自从遇上 FPGA 以后,对其它的东西都无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要求,就是用fpga驱动屏吧,主要是注意一下时序。
我感觉参考一些单片机驱动tft的方法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如果只要把屏点亮就很简单,我已经做到了,但是使用DSRAN做显存和单片机配置就比较麻烦了,目前也是遇到这个困难。

网友:
如果你有逻辑分析仪,至少要有数字存储示波器才好,不然时序问题查起来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得对,我就是想和专业的同行学习一下,毕竟自学总是会有摸不着路的时候。逻辑分析仪我还是可以想办法弄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如果只要把屏点亮就很简单,我已经做到了,但是使用dsran做显存和单片机配置就比较麻烦了,目前也是遇到这个困难。

是SDRAM?是比较麻烦点,好在你是FPGA,有块状RAM能做FIFO,不像CPLD那样难做。给你点提示,假设是800*60016位色,一行需要SDRAM两次全页突发的数据(512*2),你显示数据取出来后在按显示时钟从FIFO中打出去。突发写也简单,但是随机写慢点,我目前只做了全页突发的读写,不过不是用作显示器上。显示器我做过SRA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板子是HY57V161610ET,你刚提到的方式我不大明白,因为没有做着这方面的,要慢慢理解了。

网友:
把SDRAM的接口在FPGA里做成一个类似双口RAM就行了,一般视频的话SDRAM的刷新时间都不用管了
VGA很容易,只要你不是带换分辨率就好弄……

网友:
楼主不会是想做产品吧

网友:
联系我吧,我做过,或许能帮上你hxl_led@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想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我也会把所有资料在论坛公布,大家共享。我发现实现功能简单,但是将很多功能集合在一起就很困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从遇上 fpga 以后,对其它的东西都无爱了

高射炮打蚊子,1280x1024以下分辨率用jz4750或者瑞芯微都可以做到,而且成本很低廉

网友:
我一直觉得,FPGA适合做的东西有两种,1是非常简单,比如接口逻辑。2是非常高端,比如千兆交换结构,背板,高速DSP。中间的应用,用它来替代固定的ASIC解决方案属于脱裤子放屁

网友:
哈哈,又是一个想自己做TFT的人!

网友:
这里不是ourdev论坛吗,怎么是ouravr呢?

网友:
NB 可惜显示这块哥不懂  一直觉得dsp比fpga好玩

网友:
希望会开源,还只会用单片机来做这些针对性的驱动。哎

网友:
我之前也在做,读手册,画板子,最后驱动输出彩条等,汉字取摸显示字。
不是专门搞,所以能力平平,能不能出什么也无所谓,就是弄着玩,好像大家多有这样的想法

楼主:
一天过去了,感谢几位朋友给我的中肯意见,还是没有找到老师噢,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啊,谢谢。

楼主(2011-02-09):
大家好,虽然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应下来,但是有不少大侠挺热心的,特别感谢.COM 缺氧® 的热情帮助,推荐了不少好书,在这段时间我也是一点一点学习,目前有一定的进展,但是也遇到问题,想得到大家的帮助,这个项目完成后会公布所有资料,请大家不吝指教。我的系统框图如下:
(原文件名:系统图.JPG) .
采用xilinx板子,有PC以rs232方式将数据写入FPGA,FPGA接收到后产生高电平脉冲(rx_done_tick),告诉VGA_SRAM模块有数据需要写入SRAM,然后VGA_SRAM控制SRAM_CNTL模块,执行写数据到SRAM中,当没数据写入时,由VGA_SYNC模块产生LCD控制时序和给对应显存地址给VGA_SRAM,它根据地址将SRAM数据读出,送到LCD数据线。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感觉PC送的数据没有写入对应的SRAM地址中,显示不正常,希望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