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防撞钢梁的问题,顺便说说日本车!

楼主(2010-12-12):
昨天去4S店修车,因为保险公司的人迟迟未来,自己先在修理的地方逛起来,拍了些照片.没带相机,用1000元不到的手机凑合拍.
地点在宁波和通雪佛兰4S店.很多被撞坏的车都排着修理.我最关注的是汽车的放撞钢梁.

雪佛兰的中档车"科鲁兹"前后都有着双层结合的铝合金厚"钢梁"!这样的结构刚性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现场有两辆"科鲁兹"在修理,损毁严重,有一辆壳都没有了,只剩一个车架了,但是车头里发动机等部位没有受损!据说这种车的安全性是双5星的.

我的乐风比"科鲁兹"低一挡,防撞钢梁是合成材料的,好象是玻璃钢!!!据说在碰撞测试中只有1个半星.

有趣的是现场还有一辆乐风也是被追尾,和我的一样,保险杠都是往地上弯的.奇怪的是这种玻璃钢都只是碎裂变形,没有断裂.

还有一辆乐风损毁很严重,发动机都没有了,保险杠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幸运的是驾驶座没有变形,气囊周围也没有血迹,车主应该受伤不严重).

这辆乐风的前保险杠已经被拆下,好象连水箱都没有受伤.

这是雪佛兰的低档型号,赛欧,前保险杠是合成材料的,后保险杠没有了,只有一块中间弯的铁皮.

可以明显看出,厂家在不同档次车上,保险杠都是有好坏差别的.

楼主:
我今天想说的话是:前后防撞钢梁是不是仅仅用来保护车内的贵重零件用的?

说实话,我很难相信日本人不懂得防护,上星期去尼桑店里转了一圈,到最低档的玛驰里面做了一下,我真实佩服日本人的厉害,不说其它的,我已被车的内部精美给折服了,能把内饰做好,难道不能把钢梁做好吗?

我突然间蹦出这样的想法:
对于猛烈碰撞,就算科鲁兹的双层结构钢梁,对与一吨多的车身挤压,能抵得上多少防护呢!绝大多数车祸都是小碰撞,对车内人员不会有什么大伤害,倒是发动机等部件最容易受损.防撞钢梁主要对小碰撞时的贵重零件起到保护作用而已,怪不得日本人精明,取消了防撞钢梁,一点碰撞就伤到里面,这样修理费岂不是可以再赚一笔!

前几天被追尾,大家当时车速都是80码左右,我的车如果没有后钢梁保护,那车灯,后车门早就完蛋了,修理费也要翻倍了.

网友:
保险能全赔不?自己用不用出钱?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保护水箱

网友:
可以看得出兰州在日本车前的优越感~
可是我想说 雪佛莱里里外外一地道的韩国车~跟国产车也就一个水平的。雪佛莱还有一个好一点的景程~我有过一个,给他的评价是:喝得2.4的油,出的1.4的力!
一分价钱一分货,再不要比什么日系德系~棒系,好车不用夸,烂车也没必要比。

网友:
l楼主技术很潮哈,车祸这么小概率的事,哎

网友:
"很多被撞坏的车都排着修理.我最关注的是汽车的放撞钢梁. "

you should refresh y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vehicle crash safety.

when BMW X5 was first introduced, BMW took out large advertisement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a picture of a BMW X5 after a crash test: its front end completely gone, yet its passenger compartment largely intact.

all the safety features in a car are meant to protect the driver / passengers. None is meant to protect the engine.

网友:
用"贵重要"元件 来吸收缓冲 撞击的 能量    撞车时 “人”在车内也要承受  惯性力的 “刹车”的反作用力

教受这些知识的 当时是 德国大众  ,   奥迪的保险也是样处理的  用铝合金 先 去被撞 之后是保险杠支架 也是作了 过盈配合设计

先通过 过盈配合的限力 来吸收   在当不了  就是发动机上  还有发动机变速和 车轮 方向杆组成的最后 拉线 在爆。。。呵呵 完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楼主技术很潮哈,车祸这么小概率的事,哎
有时候不是你去撞人,但是也得担心别人撞你哈

楼主:
l楼主技术很潮哈,车祸这么小概率的事,哎

*************************************************
这是别人从后面来撞我的!!!

网友:
在中国市场的雪佛莱都是韩国大宇的设计。

网友:
搞错了吧,是欧宝的平台

楼主:
雪佛兰的乐风,确实是大宇的原形车改进而成的。还有赛欧早期也是,但是其它车和大宇是没关的。雪佛兰少说也是百年老厂,自己有技术的,没必要让别人设计。而且乐风和赛欧相对以前有很非常大的变化。

网友:
哈哈,日本车就是好啊就是好
没有钢梁是先进技术的表现
鶸车厂没有先进技术,只能用厚厚的钢梁和车架增加车重来保证安全

网友:
你的车子如果一辈子不碰,那么,你一定要日本车,因为实在是很省油,
如果你买了日本车,那么,只要有一次小碰,那么,恭喜你,你花点小钱去修车。
如果你来了一回大碰,那么,恭喜你,你可能不用花钱修车了,你可以要换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车子如果一辈子不碰,那么,你一定要日本车,因为实在是很省油,
如果你买了日本车,那么,只要有一次小碰,那么,恭喜你,你花点小钱去修车。
如果你来了一回大碰,那么,恭喜你,你可能不用花钱修车了,你可以要换车了。

老兄,old了,日本车一点也不省油
日本车近年来在发动机上没什么进展,连NA的发动机都是原地踏步
燃油经济性比大众等双增压的发动机差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雪佛兰的乐风,确实是大宇的原形车改进而成的。还有赛欧早期也是,但是其它车和大宇是没关的。雪佛兰少说也是百年老厂,自己有技术的,没必要让别人设计。而且乐风和赛欧相对以前有很非常大的变化。

别克凯越及HRV,内部核心如发动机等,就是大宇的产品。绝对是一破烂货,1.6排量里 0-100加速自排车达到16秒以上,基本独此一款了。(通常普遍在11-13秒左右,现代伊兰特加速时间15秒出头,仅次于它)

刹车距离。在100公里时速下,日德系车都可以在45米内刹住,某些日系185的窄胎都甚至能在40米左右刹住车,换成宽胎距离更短。而美系车大都需要50米左右。

轮胎安全性:美系车 韩系车都用最次锦湖 韩泰轮胎(以鼓包,爆胎出名韩国胎)。高速爆胎这个后果,想想都知道什么结果。

安全性方面:美韩系主动安全方面不过关的。加速和刹车某些情况下稍优点,能避让开很多突发情况。

侧门加强,美系车都采用锻造件加强,截面为U型。而日系使用圆形钢管非常简单

A柱方面:法系一个设计比较强,三角窗。几何结构中也都学过三角形的结构强度比其他形状更强。

其实防撞梁的设计硬度比较难掌握,强度绝对不能超过车架大梁。

所以现在车子方面还只有日德之争。

网友:
凯越的动力单元是澳大利亚的霍顿公司提供,整车设计是大宇完成。
关于追尾不全是后车的问题,比如捷达的刹车优于菱帅,你捷达在前面快速站住了后面的菱帅不舔你屁股才怪
别让后面的车反应不及,否则你就是开车不用大脑四肢发达。
当在高速上突然遇到车速减慢,前方大量车辆拥挤是最危险的,要想办法找空隙快速穿插到队列前方,呆在后面最危险容易被高速的后来车辆追尾

网友:
以前讲究抗碰撞,所以弄很结实的前钢梁,后来发现这玩意太结实外面被撞的人,里面开车的人都会受很大冲击,所以,现在多数车厂的思路变成了吸收,用车里面不是很结实的东西(钢粱)的物理变形吸收碰撞能量。

这玩意没好坏之分,我认为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撞的,车的配置再好,真发生碰撞的时候看运气。

最有用的是安全带,其它都是其次,可国人没有人用,高档车不系安全带会报警,国人也可以买个假安全带插头骗车不要报警。
不系安全带被气囊崩死的也不少。气囊是建立在安全带的基础之上的。可惜国人很少知道。不系安全带还挑选多气囊的,这是个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雪佛兰的乐风,确实是大宇的原形车改进而成的。还有赛欧早期也是,但是其它车和大宇是没关的。雪佛兰少说也是百年老厂,自己有技术的,没必要让别人设计。而且乐风和赛欧相对以前有很非常大的变化。

别克凯越及hrv,内部核心如发动机等,就是大宇的产品。绝对是一破烂货,1.6排量里 0-100加速自排车达到16秒以上,基本独此一款了。(通常普遍在11-13秒左右,现代伊兰特加速时间15秒出头,仅次于它)

刹车距离。在100公里时速下,日德系车都可以在45米内刹住,某些日系185的窄胎都甚至能在40米左右刹住车,换成宽胎距离更短。而美系车大都需要50米左右。

轮胎安全性:美系车 韩系车都用最次锦湖 韩泰轮胎(以......
是的,我也认为通用的车不值得购买,特别是新推出的车!
美国的企业,搞搞资本、高科技还行,造车等低利润的东东不行,还是日德厉害!
通用曾经最大的车企,竟然没有一款拿得出手的发动机或响当当的技术!通用在有钱时不停地忙于收购,没钱时又一个一个的卖,不会沉下心来搞研发。
在中国通用无疑是最成功的企业,超过了大众,源于通用的本土化,和zf的关系特好!把一个个无名的车型包装包装,卖的贼火!一款车卖的不行了,立马换一个马甲,或推一款新车,且号称欧洲研发,其实是上海通用拿大宇的车改改而来。
你看看克鲁兹、英朗。。。高端的君越、荣御、林荫大道。。。推新车比谁都快!而这又迎合了国人的特点:重外观、跟风!

如果我将这些发到克鲁兹论坛,祖宗都会被问候个遍!可见某些车主的。。。

网友:
昨天刚订了马3 1.6AT ,不知道这车安全性如何?
本人纯新手,也没有做功课,去4S店看了一下,老婆喜欢,就直接订了。

网友:
JJ是本坛最受欢迎的大虾,但在车事上真的只能算是小虾.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看你买的车,二是看你对追尾的看法,三是拍的照片.
一我就不多说了
二点,追尾虽然交法上是后车全责,但责任前车至少51%.
三第一张照片,你看到的完好无损的前保险杠与散热箱,说不定是刚换上的新件,旧件早换下来了.

不信,把现场情况说下说,让我为你分析分析.

网友:
楼上有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雪佛兰的乐风,确实是大宇的原形车改进而成的。还有赛欧早期也是,但是其它车和大宇是没关的。雪佛兰少说也是百年老厂,自己有技术的,没必要让别人设计。而且乐风和赛欧相对以前有很非常大的变化。
别克凯越及hrv,内部核心如发动机等,就是大宇的产品。绝对是一破烂货,1.6排量里 0-100加速自排车达到16秒以上,基本独此一款了。(通常普遍在11-13秒左右,现代伊兰特加速时间15秒出头,仅次于它)
刹车距离。在100公里时速下,日德系车都可以在45米内刹住,某些日系185的窄胎都甚至能在40米左右刹住车,换成宽胎距离更短。而美系车大都需要50米左右。
轮胎安全性:美系车 韩系车都用最次锦湖 韩泰轮胎(以鼓包,爆胎出......

科鲁兹热销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我看来再次也比日系强。
由于是全球车型,安全碰撞科鲁兹是拿到了3个五星:欧、澳、中,哪个日系车拿到过。百公里刹车距离41米比日系车差?
骂科鲁兹的只有两点,一个起步肉和后悬挂。舍得给油,只有肉人没有肉车,现在又出1.6T了,据说比2.0锐志起步还快
悬挂本来就见仁见智,什么时候通用把后悬挂也改为连杆,低配刹车改碟刹,那不知还能挑什么,保持这个价格,基本是无敌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前讲究抗碰撞,所以弄很结实的前钢梁,后来发现这玩意太结实外面被撞的人,里面开车的人都会受很大冲击,所以,现在多数车厂的思路变成了吸收,用车里面不是很结实的东西(钢粱)的物理变形吸收碰撞能量。
这玩意没好坏之分,我认为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撞的,车的配置再好,真发生碰撞的时候看运气。
最有用的是安全带,其它都是其次,可国人没有人用,高档车不系安全带会报警,国人也可以买个假安全带插头骗车不要报警。
不系安全带被气囊崩死的也不少。气囊是建立在安全带的基础之上的。可惜国人很少知道。不系安全带还挑选多气囊的,这是个错误。

看过一个日系车在红灯停车时被后面一辆车撞得的稀巴烂后视频后,我一定要选结实一点的车,毕竟小车相撞的几率比撞大卡车撞路基的要大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以前讲究抗碰撞,所以弄很结实的前钢梁,后来发现这玩意太结实外面被撞的人,里面开车的人都会受很大冲击,所以,现在多数车厂的思路变成了吸收,用车里面不是很结实的东西(钢粱)的物理变形吸收碰撞能量。
这玩意没好坏之分,我认为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撞的,车的配置再好,真发生碰撞的时候看运气。
最有用的是安全带,其它都是其次,可国人没有人用,高档车不系安全带会报警,国人也可以买个假安全带插头骗车不要报警。
不系安全带被气囊崩死的也不少。气囊是建立在安全带的基础之上的。可惜国人很少知道。不系安全带还挑选多气囊的,这是个错误。

看过一个日系车在红灯停车时被后面一辆车撞得的稀巴烂后视频后,我一定要选......

你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
我总结的:
低速碰撞靠车皮厚度、硬度
中速碰撞靠车的设计
高速碰撞生存几率基本靠运气!

可以预见:克鲁兹将成为贬值最快的车型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以前讲究抗碰撞,所以弄很结实的前钢梁,后来发现这玩意太结实外面被撞的人,里面开车的人都会受很大冲击,所以,现在多数车厂的思路变成了吸收,用车里面不是很结实的东西(钢粱)的物理变形吸收碰撞能量。
这玩意没好坏之分,我认为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撞的,车的配置再好,真发生碰撞的时候看运气。
最有用的是安全带,其它都是其次,可国人没有人用,高档车不系安全带会报警,国人也可以买个假安全带插头骗车不要报警。
不系安全带被气囊崩死的也不少。气囊是建立在安全带的基础之上的。可惜国人很少知道。不系安全带还挑选多气囊的,这是个错误。
看过一个日系车在红灯停车时被后面一辆车撞得的稀巴烂后视频后,我一定要选结实一点......
.........我也看了一个,就是前阵子一辆日本的英菲尼迪高速追尾等红灯停车时的菲亚特,发生悲剧!菲亚特人 车都报销,日系车驾驶员逃逸~ 这个和您的正好相反,一分价一分货,毋庸置疑,安全性肯定不是一个级别,不存在派系之争!
抛开价格 只谈安全说~放那一辆5星的克鲁兹和一个英菲尼迪,您会选哪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雪佛兰的乐风,确实是大宇的原形车改进而成的。还有赛欧早期也是,但是其它车和大宇是没关的。雪佛兰少说也是百年老厂,自己有技术的,没必要让别人设计。而且乐风和赛欧相对以前有很非常大的变化。

最早期的别克赛欧的前身是欧宝可赛,之后私家轿车普及度提高后,赛欧的品牌降级为雪佛兰,来迎合通用的品牌战略(在国外,通用的别克品牌高于雪佛兰)。现在新出的那款赛欧就不知道还是不是在原车的基础上改的了。

网友:
大宇被通用收购后,所有车型都被拿来挂上通用的标
包括QQ的原型 乐风 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宇被通用收购后,所有车型都被拿来挂上通用的标
包括QQ的原型 乐风 等等

>>>>

注意:QQ的是抄的SPARK也就是乐驰,SIZE比乐风小一号。   而不是LOVA乐风。

网友:
乐风确实和其原型车差别已经非常大了(只是外形还有点像),很多零件都和通用的其他车“通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也看了一个,就是前阵子一辆日本的英菲尼迪高速追尾等红灯停车时的菲亚特,发生悲剧!菲亚特人 车都报销,日系车驾驶员逃逸~ ......
http://bbs.rednet.cn/thread-23695186-1-1.html
“鉴定专家表示,造成菲亚特被英菲尼迪重创的关键因素有三点,一是两车自重差距过大(菲亚特比英菲尼迪G37轻半吨);二是菲亚特没有 爆燃预紧式安全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菲亚特的后保险杠没有防撞钢梁。”
要是前车够重且有防撞钢梁,估计英菲尼迪就杯具了。

网友:
我只相信美国车,而且是要地道的美国车.我买的是大切5.7
经过1年多跑,我相信很多事实,就是美国车燃料经济性是非常好的.
同样级别的lc4700  他市区要22升,我只要16左右。我排量比他还大,车重接近。
我能烧90 他只能烧97。
高速就更离谱,我跑过10升等速100公里出来~~~~80km/h。
结实方面就完全不要比较了。

网友:
楼上, 你好有钱.

网友:
我就说一句。

总有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认为自己比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更懂车,更明白车该怎么造,更明白汽车安全是怎么回事。

没别的意思,可能他们真的更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就说一句。
总有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认为自己比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更懂车,更明白车该怎么造,更明白汽车安全是怎么回事。
没别的意思,可能他们真的更明白。

是啊是啊,现在的汽车多安全啊,要信任“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车祸死人伤人全是谣传!私下自己比较的数字全是不准的,那是概率,即使是99.99999999%也可能碰上0.00000001%,所以只相信“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就好了,别杞人忧天了--汽车最安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凯越的动力单元是澳大利亚的霍顿公司提供,整车设计是大宇完成。
1.6的发动机是韩国大宇制,而1.8才是澳洲霍顿。满街跑的凯越大都是1.6版的,所以只能看做大宇出品。

美系车里福特已经成混血儿了。国内市场中的福特车系很多使用的是马自达的部件,如福克斯发动机使用马自达(差别阉割了个小T)
日系车中日产和法系雷诺联盟,生产了TIIDA这样的混血儿。
等等,再过个几十年的话,真分不出什么是日系,什么是德系,什么是美系。

另一个安全性方面,实际的结果。10年前的车当时按照当年的安全标准来设计制作的。
上市10年以上的车,安全性都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够资格淘汰了。
新上市车安全性都按照现在的安全标准来设计的,大都都不差劲。
打比方说:现在随便那辆车和普桑、菲亚特那些老车出相撞事故,吃亏的基本都是老款车。

但是: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也是不断会淘汰的。今天适用的标准未必适用于将来。

而新车方面又有技术不成熟方面的矛盾。如CVT和DSG离合器,都爆过大面积的故障。典型CVT(日产逍客门) DSG(大众相关车型)

没有完车,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好车。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昨天刚订了马3 1.6at ,不知道这车安全性如何?
本人纯新手,也没有做功课,去4s店看了一下,老婆喜欢,就直接订了。

马自达,被誉为日系宝马,出名的是弯道操控。但也继承的宝马烧机油的特性。车是好车,就是在长安手里装配质量差了点。
通病是:烧机油,半轴门(刹车有咯噔的声音),还有个忘记了。空调性能差和进口版马自达3 两厢版比有点差距。
每辆车都有缺点,都有优点。

像克鲁兹,我特别看中那个驾驶座,驾驶时坐的很舒服。

网友:
乘用车最高强度的结构是载人车厢,然后两头略低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科鲁兹热销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我看来再次也比日系强。
由于是全球车型,安全碰撞科鲁兹是拿到了3个五星:欧、澳、中,哪个日系车拿到过。百公里刹车距离41米比日系车差?
骂科鲁兹的只有两点,一个起步肉和后悬挂。舍得给油,只有肉人没有肉车,现在又出1.6T了,据说比2.0锐志起步还快
悬挂本来就见仁见智,什么时候通用把后悬挂也改为连杆,低配刹车改碟刹,那不知还能挑什么,保持这个价格,基本是无敌

中国热销车子前几名:捷达,普桑,凯越?能说这车好吗?国内市场还是不成熟,可以淘汰的车子一直占据销售前3名。
拿3个五星多的是:日系中斯巴鲁,还有丰田多款车型都是五星。特别是斯巴鲁的车子,连粪粪都没敢批驳其安全性。

而涡轮增压这个玩意,别克车没这东西就没办法和人家比。
日系很多商业定位标准就是家用车,没必要把这东西装在上面,日系10多万的车出厂定位为家庭用,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以家用为标准来设计的,拿TIIDA来说:它的加速能力已经是1.6自然吸气中的佼佼者。手排10.2秒0-100加速时间(80Kw功率加速时间都超过号称推背感十足90+KW的福瑞迪),185的胎刹车距离41米内,但其他方面就弱了,例如:转弯侧倾大,后避震效果不好等等。但通过改装顶巴,平衡杆,涡轮增压,大尾翼,宽胎等,就可以把整车家用元素去除,成为运动车系。
我老婆店对面的老板就是的,10多万买了车,花了14万改装,0-100加速都达到6.7秒了。
改装是日系的强项,出厂的时候给的就是一个基本的元素,通过改装来加强自己需要加强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三菱EVO(杭州主角)40万的基本配置,如果再花100万改装,能力将和日产GTR持平。

涡轮增压是个好东西,但花费也将增加。涡轮增压的油耗也是同排量里最厉害的,增加了进气,也同时增加油耗的。但以提供的功率和油耗相比,还是能接受的。Golf 6 1.4的油耗他们都是和1.6排量的车比的。2.0以内油耗王是帕萨特1.8t。
平时使用也需要当心,启动时需要预热,早先的涡轮还需要到目的地后停一段时间才能熄火。让那颗运动的心,平静一下才可以熄火。现在改进了点。
10万公里的对涡轮_大保养也逃不过,开销增加很多。
要家用的话忽略那个T。想运动就上套。

网友:
牧马人安全性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我就说一句。
总有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认为自己比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更懂车,更明白车该怎么造,更明白汽车安全是怎么回事。
没别的意思,可能他们真的更明白。
是啊是啊,现在的汽车多安全啊,要信任“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车祸死人伤人全是谣传!私下自己比较的数字全是不准的,那是概率,即使是99.99999999%也可能碰上0.00000001%,所以只相信“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就好了,别杞人忧天了--汽车最安全了。

对,所以只要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们听取一下这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的意见,就肯定能解决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对,所以只要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们听取一下这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的意见,就肯定能解决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对吧?......
总算说到我心理去了:

学文的总有些艺术细胞,“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设计更加出彩。

程序员、搞电子的的本事也不小,“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电子辅助驾驶系统没治了,自动控制车辆趋利避害(像追尾这样的事故也不会发生了,后车的电子系统老早发现趋势及时强制刹车减速,并通知前车电子系统加油避开)。

学化工的创造出这么多品种的塑料,“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创造出更高强度的工程塑料用在车上更经济安全了。

干销售、搞管理的技能也不是小技,“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正确的点子再也不会被老板否了。

学不会?去找教书的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吧。

这样,“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就能解决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回复【43楼】qianhng
回复 网友I:
对,所以只要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们听取一下这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的意见,就肯定能解决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对吧?......
总算说到我心理去了:
学文的总有些艺术细胞,“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设计更加出彩。
程序员、搞电子的的本事也不小,“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电子辅助驾驶系统没治了,自动控制车辆趋利避害(像追尾这样的事故也不会发生了,后车的电子系统老早发现趋势及时强制刹车减速,并通知前车电子系统加油避开)。
学化工的创造出这么多品种的塑料,“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创造出更高强度的工程塑料用......

这样的车厂倒闭了。

这两天感觉最深的就是老板对如何才能赚到钱那是相当的关心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我也看了一个,就是前阵子一辆日本的英菲尼迪高速追尾等红灯停车时的菲亚特,发生悲剧!菲亚特人 车都报销,日系车驾驶员逃逸~ ......
http://bbs.rednet.cn/thread-23695186-1-1.html
“鉴定专家表示,造成菲亚特被英菲尼迪重创的关键因素有三点,一是两车自重差距过大(菲亚特比英菲尼迪g37轻半吨);二是菲亚特没有 爆燃预紧式安全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菲亚特的后保险杠没有防撞钢梁。”
要是前车够重且有防撞钢梁,估计英菲尼迪就杯具了。

是那个   三轮车哥   的视屏吗?

后面车撞前面车的屁股,把前面车的方向盘都撞飞了,我一直没有理解。后面车撞飞前面的车后,又撞向了一辆公交车,我看后面的车就

车头处有点变形,而且车里的人却偷偷的跑了,因为他喝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我也看了一个,就是前阵子一辆日本的英菲尼迪高速追尾等红灯停车时的菲亚特,发生悲剧!菲亚特人 车都报销,日系车驾驶员逃逸~ ......
http://bbs.rednet.cn/thread-23695186-1-1.html
“鉴定专家表示,造成菲亚特被英菲尼迪重创的关键因素有三点,一是两车自重差距过大(菲亚特比英菲尼迪g37轻半吨);二是菲亚特没有 爆燃预紧式安全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菲亚特的后保险杠没有防撞钢梁。”
要是前车够重且有防撞钢梁,估计英菲尼迪就杯具了。
------------------------------------------......

菲亚特是03-04款的,有防撞梁。 我认为还是安全标准问题,新安全标准对老的安全标准问题。

楼主: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雪佛兰的一个高层,新赛欧的防撞等级是多少?他说,“大概是4星,这是他们设计时预计的!其实提高车的防撞等级很容易,如果达到5星,只是多点钱的问题,这个钱比如是1万!但是他们清楚的知道客户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

    话说的很婉转,其间透露的意思很明显,从我1楼的照片也可以看出:科鲁兹、乐风、赛欧因为等极的不同,对防撞钢粱的材质选择也是不同的。

   希望能有汽车的设计者或者懂内幕的人能出来澄清一下汽车安全设计方面的迷雾。

网友:
现在我希望有人能说服我,为什么4~7公斤的钢材会对车辆的安全性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I:
现在我希望有人能说服我,为什么4~7公斤的钢材会对车辆的安全性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我想有人说服我,一个后防撞钢梁成本才多少,一百,二百,不会超一千吧?,与整个成本比起来微乎其微,他们为什么要顶着这么大舆论压力,就是不装?

也许这东西真的不是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对,所以只要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们听取一下这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的意见,就肯定能解决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对吧?......
总算说到我心理去了:
学文的总有些艺术细胞,“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设计更加出彩。
程序员、搞电子的的本事也不小,“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电子辅助驾驶系统没治了,自动控制车辆趋利避害(像追尾这样的事故也不会发生了,后车的电子系统老早发现趋势及时强制刹车减速,并通知前车电子系统加油避开)。
学化工的创造出这么多品种的塑料,“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创造出更高强度的工程塑料用在车上更经济......

难道你觉得“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团队里没有你说的这些人?

回复 网友E:

这样,回复【43楼】qianhng
回复 网友I:
对,所以只要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们听取一下这些学文的,教书的,程序员,搞电子的,学化工的,干销售的,搞管理的……的意见,就肯定能解决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对吧?......
总算说到我心理去了:
学文的总有些艺术细胞,“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设计更加出彩。
程序员、搞电子的的本事也不小,“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电子辅助驾驶系统没治了,自动控制车辆趋利避害(像追尾这样的事故也不会发生了,后车的电子系统老早发现趋势及时强制刹车减速,并通知前车电子系统加油避开)。
学化工的创造出这么多品种的塑料,“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要是听......

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如果让你设计一辆车的时候,在安全性设计方面,你会把成本和材料放在和车辆安全关系大一些的结构还是小一些的结构上?

说日本车省,Ok,没有问题。不过下面有个事实:以本田思域为例,从06年进入中国开始,就减配了后防撞梁。但是直到今天,思域无论配置高低都装备着主动式头枕和安全带双向预紧器。请问这两个东西哪个不比4~7公斤的钢材更贵?这是本田的选择。而且其中后者除非你真的买了车,才能在手册里看到说明。

而在部分大众车系里,主动式头枕被悄悄的减配。后防撞梁倒是被大肆宣传。

16号热轧工字钢的重量是每米20.5KG。尺寸附后。每米价格不到100¥。任何所谓防撞梁的强度在16号工字钢的面前都是渣渣,由此可见现在炒作的东西有多么廉价。

防撞梁存在的目的,我读过一篇汽车专业的论文。这个东西仅仅被设计用来在与标准测试物低速碰撞(文中为8KM/H)时,能做到自身形变少于40mm就合格。目的是保护水箱不至于由于小碰撞而损坏,仅此而已。重量上如果使用热处理过的合金钢材能够控制在4~5KG,而是用普通热成型钢则需要6~7KG。而现在这个东西被炒作成了一辆汽车安全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但谁也想不到如此重要的东西在车身结构重量里的比重不到1%——请问如果真的这么有效为什么不多放点重量在这东西上?难道焊上两截钢轨这车就无敌了吗?

楼主位转贴的这种东西,典型的枪手文章。通用为了推克鲁兹这个车,真是什么招数都用了,我对通用的公关部门表示钦佩。为什么没有损坏?因为没碰到。为什么损坏轻微?因为碰得轻。为什么驾驶舱不变形?因为速度还是不够快。速度快了一样挂,而且这个速度绝对不会比它的日本竞争对手更高。

最后多罗嗦几句。绝大多数车祸都不能说明车辆的安全性。为什么?很简单。车祸是随机发生的事件,无法再现,也无法分析完整的物理过程。正所谓要比较,就必须量化。衡量一辆车安全与否,不但要拿出数据,还要仔细分析数据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I:
现在我希望有人能说服我,为什么4~7公斤的钢材会对车辆的安全性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我想有人说服我,一个后防撞钢梁成本才多少,一百,二百,不会超一千吧?,与整个成本比起来微乎其微,他们为什么要顶着这么大舆论压力,就是不装?
也许这东西真的不是很重要?

你可以查一下4~5公斤的热轧合金钢要多少钱。汽车用的不到2000mpa,很便宜很便宜。如果想节约成本,用6~7公斤的普通热轧钢板效果一样,成本是5000不到1吨。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搞技术的都是偏执狂。联系一下自身就是:你能忍受一个并不是你领导的外行对你指手画脚,然后还按他说的做吗?

网友:
可以预见:克鲁兹将成为贬值最快的车型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I:
防撞梁存在的目的,我读过一篇汽车专业的论文。这个东西仅仅被设计用来在与标准测试物低速碰撞(文中为8KM/H)时,能做到自身形变少于40mm就合格。目的是保护水箱不至于由于小碰撞而损坏,仅此而已。......

有防撞钢梁的存在绝对比没有的安全得多,首先你说了它能做到吸收部分动能抵抗变形的作用,见你文中“(文中为8KM/H)时,能做到自身形变少于40mm就合格”,钢主要是抗拉不抗压,抗压都可以抵消8KM/H速度的动能,那么在其自身变形吸收部分动能的同时,把作用力传递给车身而延长了力的作用时间,那么菲亚特不会被英菲尼迪撞得那么惨!
所以你的结论“目的是保护水箱不至于由于小碰撞而损坏,仅此而已”显得有些轻率。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防撞梁存在的目的,我读过一篇汽车专业的论文。这个东西仅仅被设计用来在与标准测试物低速碰撞(文中为8km/h)时,能做到自身形变少于40mm就合格。目的是保护水箱不至于由于小碰撞而损坏,仅此而已。......
有防撞钢梁的存在绝对比没有的安全得多,首先你说了它能做到吸收部分动能抵抗变形的作用,见你文中“(文中为8km/h)时,能做到自身形变少于40mm就合格”,钢主要是抗拉不抗压,抗压都可以抵消8km/h速度的动能,那么在其自身变形吸收部分动能的同时,把作用力传递给车身而延长了力的作用时间,那么菲亚特不会被英菲尼迪撞得那么惨!
所以你的结论“目的是保护水箱不至于由于小碰撞而损坏,仅此而已”显得有些轻率。

有两点。
首先,这不是我的结论。这应该算是我不太正规的引用了一下论文的内容。
其次,作为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我不认同你的推导过程。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真正吸收能量的是车身纵梁,纵梁在撞击方向上的压缩和扭曲才会吸收能量,无论防撞梁存在与否,这一过程都会发生。所以说防撞梁与安全毫无关系。

网友:
车的问题不能这样看的.
首先要承认日本人在设计汽车上面的水平和经营技术.
1个钢梁不用多少钱,算下来200是要的,不管你如何计算,毕竟有加工成本和安装成本,1年在中国销售20多万的车,就能省个4000多万了,不是小数字的.日本人以抠出名,这个很对他们的脾气.
日本车经济实用,外观漂亮.而且人性化很不错.所以不少人选择.这也没有错.
德国车可以说整体水平非常高,导致品牌和价钱都在那里了.
碰撞这个事情,就是装甲和能量的对话,重,硬的车肯定就是胜利者.结构上面的事情就见人见智了.
在低速小损伤上面看,日本车也做得很好,以前美国有统计,25km/h下面碰撞,日本车修理成本最少!!!
在中国市场,只要是亚洲设计的车才比较好卖,(非品牌排序)所以通用都在卖韩国公司的车。通用的车现在是不如日本车的了,整体上看。
但是!!!!如果重视你自己生命的,还是不要买日本车,主要原因是真是能让你死亡的事故的级别,只有纯种美国车能保住你的性命!德国车都未必。
历史上做什么的就做什么,别以为换个外观就能骗到死神。
bmw是做轿车老大,所以他们的x5x6都是轿车强度,和美国的suv死碰,肯定完蛋。
大众自己的q7整体强度不如他们自己的高尔夫~~~~~~~~
丰田的汉兰达强度只有体积接近的陆地巡洋舰的1/3。
车是1个交通工具,在有限资源里面必然有限制的。强度,经济性,舒适性,外观等等都是个综合体。要省钱就要自己多研究。热门的车未必就是好车,除非你也强调你水平就是1般水平。
我选车就是先安全,然后再动力,然后舒适,再到经济性,最后是外观。所以没有办法了。
如果10万以下考虑安全性的,建议买国产车~~~~这个是良心话。奇锐的感觉不错,就是外观垃圾。

另外,有人说牧马人安全性,我给你答:高速事故,完全不安全,而且跑高速也不安全。但是60km/h以下就绝对是个硬骨头。
再有蒙迪欧老款也很结实。我认识1个台湾人,他就说他这辈子就只开蒙迪欧了。因为他被火车撞下山,车是烂了,这老哥没什么鸟事。

网友:
回复 网友I:
其次,作为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我不认同你的推导过程。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真正吸收能量的是车身纵梁,纵梁在撞击方向上的压缩和扭曲才会吸收能量,无论防撞梁存在与否,这一过程都会发生。所以说防撞梁与安全毫无关系。......

你用拳头打“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门板看看?
再看看蹦床能不能吸收动能?
你真的是工科出身的?

网友:
防撞钢梁的作用非常有限,听说神车系的晶锐也将防撞钢梁取消了
不要将安全寄托于钢板厚度,安全驾驶才是王道!

低速碰撞靠车皮厚度、硬度
中速碰撞靠车的设计
高速碰撞生存几率基本靠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其次,作为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我不认同你的推导过程。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真正吸收能量的是车身纵梁,纵梁在撞击方向上的压缩和扭曲才会吸收能量,无论防撞梁存在与否,这一过程都会发生。所以说防撞梁与安全毫无关系。......
你用拳头打“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门板看看?
再看看蹦床能不能吸收动能?
你真的是工科出身的?

如果我的拳头有一辆轿车的重量(1.5吨),那么先打到门板上在打到你身上,和直接打到你身上,你的下场不会有什么区别。

还是这个问题,请正面回答我4~7公斤的钢材如何在面对一吨半的对手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而且还是在撞击方向没有几何距离的情况下。以及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结构只占了车身结构重量的1%都不到。是不是真的车厂不如记者?

网友:
回复 网友N:
车的问题不能这样看的.
首先要承认日本人在设计汽车上面的水平和经营技术.
1个钢梁不用多少钱,算下来200是要的,不管你如何计算,毕竟有加工成本和安装成本,1年在中国销售20多万的车,就能省个4000多万了,不是小数字的.日本人以抠出名,这个很对他们的脾气.
日本车经济实用,外观漂亮.而且人性化很不错.所以不少人选择.这也没有错.
德国车可以说整体水平非常高,导致品牌和价钱都在那里了.
碰撞这个事情,就是装甲和能量的对话,重,硬的车肯定就是胜利者.结构上面的事情就见人见智了.
在低速小损伤上面看,日本车也做得很好,以前美国有统计,25km/h下面碰撞,日本车修理成本最少!!!
在中国市场,只要是亚洲设计的车才比较好卖,(非品牌排序)所以通用都在卖韩国公司的车。通用的车现在是不如日本车的了,整体上看。
但是!!!!如果重视你自己生命的,还是不要买日本车,主要原因是真是能让你死亡的事故的级别,......

美系车是安全性能最差的车系可能没有之一。图有肌肉的外表和强壮的保险杠,掩盖内部的是低劣的设计和廉价的用料。这就是纯种美国车的本质。

网友:
美系车是安全性能最差的车系可能没有之一。图有肌肉的外表和强壮的保险杠,掩盖内部的是低劣的设计和廉价的用料。这就是纯种美国车的本质

这样呀~~
不过我下1部车还是买美国车.
因为实在太便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美系车是安全性能最差的车系可能没有之一。图有肌肉的外表和强壮的保险杠,掩盖内部的是低劣的设计和廉价的用料。这就是纯种美国车的本质
这样呀~~
不过我下1部车还是买美国车.
因为实在太便宜了.~~~

在中国买纯种美国车可不容易。。。印象中现在市场上的美国品牌的车都是欧洲设计,想买美国车那可是基本都是进口的。
LS在美国?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其次,作为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我不认同你的推导过程。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真正吸收能量的是车身纵梁,纵梁在撞击方向上的压缩和扭曲才会吸收能量,无论防撞梁存在与否,这一过程都会发生。所以说防撞梁与安全毫无关系。......
你用拳头打“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门板看看?
再看看蹦床能不能吸收动能?
你真的是工科出身的?
如果我的拳头有一辆轿车的重量(1.5吨),那么先打到门板上在打到你身上,和直接打到你身上,你的下场不会有什么区别。

还是这个问题,请正面回答我4~7公斤的钢材如何在面对一吨半的对手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而且还是在撞击方向没有几何距离的情况下。以及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结构只占了车身结构重量的1%都不到。是不是真的车厂不如记者? ......
首先,你已经默认了门板可以吸收拳头动能的事实才假设“拳头有一辆轿车的重量”,那请你收回前面说的“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

没人说防撞钢梁能完全吸收高速撞击时的动能,它只能起到一定的动能吸收及延长了力的作用时间,这两点是你不能否认的,这两点就能减轻撞击产生的对车子的伤害而增加车内人的安全系数。

网友:
车型也就决定车子适合的道路,SUV及越野车,车身形状关系,高速上稳定性,安全系数就要大打折扣。
和轿车方面高速稳定不能比。特别那种跑车专门为高速设计了,特别加强的就是抓地力。

但城市内和轿车的磕磕碰碰,占优很多。最典型的上海碧波路POLO车祸,POLO上 2死,丰田越野车上人一点事情都没。而高速车祸,福建本田CRV惨案,也就是这种车型高速稳定度有限,高速上不能把它当轿车来开。

国内安全驾驶的要素其中一点就是远离大车。那些前刹车都拆掉的车子,别指望什么小车能在它面前能挡住它致命一击。
保持200米以上,才是安全第一要点。

网友:
【62楼】 qianhng

首先,你已经默认了门板可以吸收拳头动能的事实才假设“拳头有一辆轿车的重量”,那请你收回前面说的“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

没人说防撞钢梁能完全吸收高速撞击时的动能,它只能起到一定的动能吸收及延长了力的作用时间,这两点是你不能否认的,这两点就能减轻撞击产生的对车子的伤害而增加车内人的安全系数。

在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以前,我不会收回我的任何一句话。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I:
【62楼】 qianhng
首先,你已经默认了门板可以吸收拳头动能的事实才假设“拳头有一辆轿车的重量”,那请你收回前面说的“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
没人说防撞钢梁能完全吸收高速撞击时的动能,它只能起到一定的动能吸收及延长了力的作用时间,这两点是你不能否认的,这两点就能减轻撞击产生的对车子的伤害而增加车内人的安全系数。
在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以前,我不会收回我的任何一句话。见谅。
你在【50楼】“这个东西仅仅被设计用来在与标准测试物低速碰撞(文中为8km/h)时,能做到自身形变少于40mm就合格。”,就已经反驳了你自己的“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

再有,“请正面回答我4~7公斤的钢材如何在面对一吨半的对手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而且还是在撞击方向没有几何距离的情况下。以及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结构只占了车身结构重量的1%都不到。是不是真的车厂不如记者? ...... ”

首先,你的正面是否要我拿出有没有这“4~7公斤的钢材”在多少公里的速度的撞击下局部应力的确切数字?这个我真拿不出,我相信很多“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都拿不出,你这是抬举我了。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同一个拳击选手用同样的力量击打他的对手,他戴没戴拳套对对手造成的伤害差别非常大。
......拳套才多少公斤?!
希望你正视事实,逃避没什么意义。

网友:
防撞钢梁起到了一个直接传递撞击力到车架的功能。

一个有强度的钢梁起到了2点作用:

1、对于没有防撞梁的车的低速碰撞,犹如石头与鸡蛋
2、对于中速碰撞,可以直接传递撞击力到车架进行塌缩吸能,起到一个扳机的作用。

高速就不说了,一切靠命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62楼】 qianhng
首先,你已经默认了门板可以吸收拳头动能的事实才假设“拳头有一辆轿车的重量”,那请你收回前面说的“我不认为一根在撞击方向上几乎没有几何外形的物体能够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
没人说防撞钢梁能完全吸收高速撞击时的动能,它只能起到一定的动能吸收及延长了力的作用时间,这两点是你不能否认的,这两点就能减轻撞击产生的对车子的伤害而增加车内人的安全系数。
在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以前,我不会收回我的任何一句话。见谅。
你在【50楼】“这个东西仅仅......

你拿不出就行。呵呵。

既然没有实际数据的支持,那么最多你和我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你的所有想法,推论,打的比方,都没有建立在实际数据的基础上。这事到底事实如何,就像你说的,业余条件下很难做出有效的分析。
但是,如果你认为“世界顶级车厂的工程师”也不知道。那你就太浅薄了。现在车辆结构设计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同时还有实际的碰撞测试可以做。丰田一年进行的真车碰撞超过1000次,而本田则拥有世界最大的真车碰撞实验室。这根梁有多大作用,我想他们心知肚明。汽车作为一种相当危险的商品,我认为世界上数得上号的这些牌子做的东西,都是可以接受的。偶尔有点问题,那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我绝不是说防撞梁没用。这个东西能在一些情况下降低低速碰撞所造成的车身损失,所以很多车都有这个东西。我只是认为,这个东西和安全没什么关系。同时,将这4~7KG的钢材作为安全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来进行宣传,我看这完全是别有用心。

以上,今天收工。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愧是做老板的人阿,我想,你已经熟练掌握了做老板的技能之一了----忽悠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不愧是做老板的人阿,我想,你已经熟练掌握了做老板的技能之一了----忽悠

总比被忽悠以后还给人当枪使要强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不愧是做老板的人阿,我想,你已经熟练掌握了做老板的技能之一了----忽悠
总比被忽悠以后还给人当枪使要强得多。

像你说的那样,我拿不出1+1=2的证据来,那1+1就不等于2了?

网友:
LS两位,这里又不是天涯之类的,都快变成喷子了。
给出自己的理论分析,不要老是打比方,都是学理工的,细致点的逻辑和数学分析才能说服别人吧!

网友:
好车叫保险杠,便宜的车叫装饰杠,

网友(2011-12-03):
前几天刚买了台蒙迪欧 2.0T豪华版,感觉真的很稳,车身重1.63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