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源部分如何处理,12v电瓶上取电 如何做到比较稳定~

楼主(2010-12-12):
小弟第一次做汽车上的项目,关于电源不知道如何处理。mcu用at9260,加上gprs模块和gps模块,电流不算小。
现在请教如何把电源做稳定,查资料说汽车启动的时候12v电瓶电瓶电平变化比较大。先谢谢各位

现在的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电源.png)

楼主:
图不清楚 再传次 (原文件名:电源.png)

楼主:
这个图可以用吗?现在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串个二极管,然后并个大电容,10000uf以上,玩玩可以

网友:
法拉电容超级电容储能,计算好启动时间和维持电流及压降,找个合适大小的电容即可。

网友:
建议:
1。电源LDO选择可关断的,或者前级使用MOSFET人为关断。以满足ECU待机电流要求。
2。GPRS和GPS模块电源可以控,在整车电压过低,或者是点火一瞬间关闭相应的模块。
3。电容C100,可以换成2个串联的电容(保证电容值等效),提高可靠性。
4。汽车ECU中最好不要用磁珠,有着火的风险。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