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可以低速运行吗?我想驱动车模

楼主(2010-12-12):
如题

网友:
多低算低?

网友:
可以,如果用带传感器的没有问题,不带的,看看你的速度是多少了,太低了好像就要采用特殊的方式控制了.

网友:
低速、频繁启动的必须要带传感器

楼主:
它本身的带的三个霍尔器件可以实现低速吗,貌似精度不够。我想应该在外面加个光电码盘吧

网友:
1楼说的对,没有实际数值,没法判断的。

网友:
选低KV的再加减速装置

网友:
大小软驱的无刷都很慢,比楼主要的还慢

网友:
低速测速一般求感应电动势

楼主:
用无刷驱动低速的 会比有刷的驱动效率高吗?或者力大吗?

网友:
有霍尔换向就可以很慢,车模的话要大电流频繁换向及刹车,无感无刷不行
湖南的飞高电机专卖车模的无刷驱动系统,做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