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gl可以用在嵌入式ARM上吗?效果如何啊

楼主(2010-12-12):
如题

网友:
不行,除非你用的arm芯片上带有支持移动标准opengl 的gpu

网友(2011-05-09):
你可以自己实现所有函数,但是不要指望性能了。

网友:
现在大把的arm11以上的芯片内带的加速都支持opengl es

网友(2014-09-22):
good 最近在研究

网友:
cubieboard 上面使用 allwinner A10/A20 芯片, gpu 是 mali400.
安装 linux 之后,  再安装 sunxi.org/Mali_binary_driver  之后, 就可以使用 OpenGL ES 2.0.

网友:
一般是opengl es 和opengl不一样,是不一样的组织制定的标准

网友:
只是一套接口标准.完全可以实现,当然,如果你不要求性能.如果要求性能.实现中要依仗于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