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中找不到对话框中的控件工具箱,如何使它出现?

楼主(2010-12-12):
按照网友的说法:工具->定制 工具标签 工具栏里面选择 control,但是我照着这样弄,可是压根就没有control这一项啊!
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

急啊!!!!!!!!!!!

网友:
在工具栏空白处点右键->选择“controls”

楼主:
回复 【1楼】 fjh120
-------------------------------------------------------
问题里面已经说了,压根就根本没有controls这一个选项。

楼主:
又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是不是我的软件没装对?

网友:
控件工具箱只有在你编辑资源时才能出现,你先在你的工程的资源里选一个对话框,双击它,就显示出这个对话框了,这时如果没看到控件工具框,你进菜单按你楼主位步骤来,就看到control选项了。注意在源代码窗口里是不会出现这个选项的。

楼主:
回复   【4楼】 jpchen

-------------------------------------------------------
非常感谢!
感激不尽!
刚接触这个东西。

网友(2011-11-14):
怎么还是找不到啊?

网友:
点击菜单:工具-部件,选中microsoft Common dialog control 6.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