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semaphore的问题

楼主(2010-12-12):
看了RT-Thread3.0的编程指南,信号量那一节里有一个环形buffer的读写并显示的历程。
就两个线程 一个读出来显示,一个写进去
BUFFER_ITEM是32
UART1循环输出来的是不是应该是一个32个数据?
我的理解:
线程worker等待可用信号量 把32字节的BUFFER写到working_buffer里
线程thread等待可用信号量 从working_buffer里出去32字节的BUFFER显示出来。
可是结果是:UART上只是循环输出0X0D和0X0A两个数据。
求高手帮忙解释下,顺便能给我提点下对信号量的理解那就最好了。谢谢!

线程如下:(具体程序基本和RT-Thread3.0的编程指南7.3节信号量里循环BUFFER那个例程程序一样)
static void 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bool_t result;
    rt_uint8_t index,data_buffer[BUFFER_ITEM];

    while(1)
    {
        rt_sem_take(&sem,RT_WAITING_FOREVER);
        result = rb_get(&working_rb,&data_buffer[0],BUFFER_ITEM);
        rt_sem_release(&sem);

        if(result==RT_TRUE)
        {
             rt_kprintf("%s\n",data_buffer);
        }
        rt_thread_delay(RT_TICK_PER_SECOND);
    }
}

static void worker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bool_t result;
    rt_uint32_t index,setchar;
    rt_uint8_t data_buffer[BUFFER_ITEM];

    setchar=0x21;
    while(1)
    {
        for(index=0;index<BUFFER_ITEM;index++)
        {
            data_buffer[index]=setchar;
            if(++setchar==0x7f)
                setchar=0x21;
//            rt_kprintf("%d\n",index);

        }
        rt_sem_take(&sem,RT_WAITING_FOREVER);
        result=rb_put(&working_rb,&data_buffer[0],BUFFER_ITEM);
        rt_sem_release(&sem);
        rt_thread_delay(10);
    }
}

网友:
svn trunk\examples\kernel\semaphore_buffer_worker.c即这个例程,你可以直接下载下来试试。

以下是我在QEMU(虚拟的mini2440分支)中运行这个例子的结果:

这个例子本身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是写入32字节字串,读出32字节字串,从而少了后面的结束符号。

网友:
改成如下代码,加一个字串终结符
/* 生产者线程入口 */
static void 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bool_t result;
        rt_uint8_t data_buffer[BUFFER_ITEM + 1];

        while (1)
        {
                /* 持有信号量 */
                rt_sem_take(sem, RT_WAITING_FOREVER);
                /* 从环buffer中获得数据 */
                result = rb_get(&working_rb, &data_buffer[0], BUFFER_ITEM);
                /* 释放信号量 */
                rt_sem_release(sem);
                data_buffer[BUFFER_ITEM] = '\0';

                if (result == RT_TRUE)
                {
                        /* 获取数据成功,打印数据 */
                        rt_kprintf("%s\n", data_buffer);
                }

                /* 做一个5 OS Tick的休眠 */
                rt_thread_delay(5);
        }
}

加了后,后面的输出就正确了。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问题,你说的字符串结束符的问题我也发现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例程不用信号量 是不是也没有影响正常功能的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例程不用信号量 是不是也没有影响正常功能的实现的??

在这里,sempahore是起了一个锁的作用,为了保证ring buffer的一致性,这个锁是必须的。

虽然这个锁可以是其他的,例如中断锁,信号量锁,互斥锁,调度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