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BF531 FLASH启动问题

楼主(2010-12-12):
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但是断开仿真器,板子启动后并没有运行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呢? BF531 + SST_39VF6401B

网友:
有没有加初始化代码?给你贴一个,这个是现代的57V561620的
/********************************************************************/
/*  This file contains 3 sections:                                                                        */
/*                                                                                                    */
/*        1) A Pre-Init Section - this section saves off all the                        */
/*                registers of the DSP.                                                                                */
/*                                                                                                    */
/*        2) A Init Code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the customer                        */
/*                initialization code which can be modified by the customer.        */
/*                As an example, an SDRAM initialization code is supplied.        */
/*                                                                                                    */
/*        3) A Post-Init Section - this section restores all the                        */
/*                register from the stack.                                                                        */
/*                                                                                                    */
/*        Customers should not modify the Pre-Init and Post-Init Sections.*/
/*        The Init Code Section can be modified for application use.                */
/********************************************************************/

#include <defBF532.h>

.section program;

/*******Pre-Init Section*********************************************/
/*******DO NOT MODIFY************************************************/
        [--SP] = ASTAT;                        //Save Regs onto stack
        [--SP] = RETS;
        [--SP] = (r7:0);
        [--SP] = (p5:0);
        [--SP] = I0;        [--SP] = I1;        [--SP] = I2;        [--SP] = I3;
        [--SP] = B0;        [--SP] = B1;        [--SP] = B2;        [--SP] = B3;
        [--SP] = M0;        [--SP] = M1;        [--SP] = M2;        [--SP] = M3;
        [--SP] = L0;        [--SP] = L1;        [--SP] = L2;        [--SP] = L3;
/********************************************************************/

/*******Init Code Section********************************************/

/**Please insert Initialization code in this section************/

/*******SDRAM Setup************/
Setup_SDRAM:
        P0.L = EBIU_SDRRC & 0xFFFF;
        P0.H = (EBIU_SDRRC >> 16) & 0xFFFF;                //SDRAM Refresh Rate Control Register
        R0 = 0x074A(Z);
        W[P0] = R0;
        SSYNC;

        P0.L = EBIU_SDBCTL & 0xFFFF;
        P0.H = (EBIU_SDBCTL >> 16) & 0xFFFF;        //SDRAM Memory Bank Control Register
        R0 = 0x0001(Z);
        [P0] = R0;
        SSYNC;

        P0.L = EBIU_SDGCTL & 0xFFFF;
        P0.H = (EBIU_SDGCTL >> 16) & 0xFFFF;        //SDRAM Memory Global Control Register
        R0.L = 0x998D;
        R0.H = 0x0091;
        [P0] = R0;
        SSYNC;
/******************************/

/********************************************************************/

/*******Post-Init Section********************************************/
/*******DO NOT MODIFY************************************************/
        L3 = [SP++];        L2 = [SP++];        L1 = [SP++];        L0 = [SP++];
        M3 = [SP++];        M2 = [SP++];        M1 = [SP++];        M0 = [SP++];
        B3 = [SP++];        B2 = [SP++];        B1 = [SP++];        B0 = [SP++];
        I3 = [SP++];        I2 = [SP++];        I1 = [SP++];        I0 = [SP++];
        (p5:0) = [SP++];                  //Restore Regs from Stack
        (r7:0) = [SP++];
        RETS = [SP++];
        ASTAT = [SP++];
/********************************************************************/

END:        RTS;

网友(2011-10-10):
531 有好几种启动方式呢  你设置了么

网友(2012-03-30):
参考一下这个文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