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买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呢?

楼主(2010-12-12):
我是业余爱好者, 原来一直折腾51, 都是黑箱操作, 自己摸索着时序编程. 现在我想尝试ARM, 感觉要复杂一些, 不知道那样摸索着是否还有效. 另外我还是学生, 而且是在国外上学, 假期才赶回来买东西. 本人经济上不宽裕(都是自己省钱的 :'-( ), 再加上行李限制, 所以很为测试仪器发愁, 目前只考虑买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二者选一. 前辈们建议我是先买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呢? 那种高端的就算了, 我用的芯片速度不超过200MHz, 一般是100MHz以下的, 我的预算是在2000块以内最好. 其实我偏向虚拟的, 因为便宜而且好带, 但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希望前辈能分享一下经验, 我不胜感激!
我在好几个坛子上发了这个问题,不过好像没人理我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
力科的WaveJet系列,体积小,便于携带,最高可到500M。

网友:
如果做数字电路,就买逻辑分析仪,如果模拟电路多,就买示波器

zeroplus的LA用着还不错,也便宜,可以考虑下。和你的要求也比较一致,机器很小,显示是在PC上来做的

网友:
你就不能在国外买吗,或许还便宜些!

网友:
搞单片机要调硬件的话示波器是不二之选,不过你的要求太高了吧,测200MH?!那得上个1G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
时序:逻辑分析仪。zlg的还是好用。

网友:
如果你是研究生,lab随便找个仪器都胜任. 本科有很多club.参加后就可以用仪器了.其实你假期打2月工,钱可不止2000了.呵呵

网友:
可以直接买带逻辑分析仪的数字示波器,两者兼备。
测试频率高,2000块钱,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
200Mhz的信号,虚拟的做起来也不容易了。我这个USBEE的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一般应用在51,AVR,PIC这些单片机是足够了,但是像你说的200MHZ的就不行了。

网友(2011-01-19):
买二手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市场。。。。2000确实很低。
http://hi.baidu.com/娜迦族的崛起/home

网友:
买国外二手的

网友:
入过论坛里面的usbee的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才200多块,挺实惠了,就是信号的速度大概1-3M的,到不了100M这么高了。

网友: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得有。逻辑分析仪看时序,示波器看电平等,不能相互替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