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用LVDS做SIGMA-DELTA ADC?

楼主(2010-12-12):
做过的进来说说,
想用差分输入口做ADC,主要采样如电池电压,电流等参数,分辨率有个10位差不多,输出速度能达10KHZ
不知道大家有没做过?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上传一些资料

网友:
也正想试试呢

网友:
10K上不了,1K还差不多,精度9位,线性度还行,再高我做不了了,LVDS只是省了个comparetor。当然我手上的仪器也不好,测出来的结果谁说的准呢,只是拿来做个power monitor而已

楼主:
我觉得速度和精度都可以做的很高,精度主要是与1bit dac有关,如果直接PWM输出RC的话受电源电压影响比较大,我们可以PWM输出再外部跟随稳压再RC这样可以提高精度,记得以前看过MSP430用内部比较器做AD可以实现很高的精度

网友(2011-09-14):
我正在做啊,谢谢你的指导啊?我不知道那个差分对咋设置啊?

网友:
现在知道怎么设置了,问一下,LVDS的verilog HDL怎么写啊?谢谢啊

网友:
我用的FGPA里有LVDS的LPM,可以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