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神仙,电感吱吱的叫怎么办呀?

楼主(2010-12-12):
RT,谢谢

网友:
滴清漆或蜡进去封死它。

网友:
有些响声不是灌胶就能解决的  要找到原因在解决    很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3722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电感&bbs_id=9999

网友:
不要紧的,功率大了的有的会叫。

网友:
检查下电路的振荡频率是否落在音频范围内(20Hz~20kHz),如果不幸落在这个范围里,就很难彻底去除声音。

网友:
一般灌胶可以解决

网友:
之前做过“Joule thief”电路,由于把频率定在大约15K左右,老是听到磁环吱吱作响,后来把频率定到50K就没有响了。建议把频率定到音频以外试试。

网友(2013-10-16):
兄台 你的 电感啸叫问题怎么解决的  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是不是忘了加输出电容,有时我忘焊输出的电容,叫的很厉害

网友:
用手使劲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