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CPLD+SRAM完美现实TFT屏驱动!视频见证效果",请教相关弱弱问题,呵呵

楼主(2010-12-12):
说实话,CPLD(FPGA)接触的很少,以前就简单用过EPM240T100,我想请教的是:我见过的TFT屏都可以直接与单片机连接,或则说屏上带有驱动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驱动?
另外,CPLD+SRAM+STM32他们之间怎么协调的?STM32负责什么?它与CPLD间怎么接口?SRAM由谁负责控制??等等相关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因为你还没见过不带驱动的屏

网友:
没有驱动的屏可以外接驱动IC,使用CPLD+SRAM这种方式,第一是灵活,第二是可以加密。

我也是听人说的   呵呵

楼主:
个人觉得是不是加快驱动速度?难道只是为了驱动不带驱动器的TFT?他们之间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
不带驱动器的屏需要CPLD/FPGA不间断的刷屏

网友:
你不用管那么多了,你管会用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想搞清楚啊,CPLD做驱动的原理

网友:
就是用CPLD实现         液晶驱动芯片的功能

网友(2011-01-24):
可以看看武汉谷鑫科技的方案 不错的 呵呵 www.mctech.cn  有技术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