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HDL语言中wait语句用法

楼主(2010-12-12):
process(count7)
begin
   case count7 is
when 0=>dout<='1';wait for 50 ms ;
when 1=>dout<='1'; wait for 50 ms ;
when 2=>dout<='1'; wait for 50 ms ;
when 3=>dout<='0'; wait for 50 ms ;
when 4=>dout<='0'; wait for 50 ms ;
when 5=>dout<='1'; wait for 50 ms ;
when 6=>dout<='0'; wait for 50 ms ;
when others=>dout<='0';
end case;
end process;
编译老出错,找不出原因,请教高手解决。

网友:
反正不能综合,不如不用

网友:
wait也就是仿真的时候用用咯。。。用的不错啊

网友(2011-10-31):
晚了点
我也刚知道
PROCESS 中如果有WAIT语句  是不能带敏感向量的   这里PROCESS 后面不能带 (coun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