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LC课程设计,遇到问题了,求助,关于M8002和步进指令

楼主(2010-12-12):
我记得M8002程序运行开始第一个扫描周期ON,其后OFF;

我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参照书上的程序写:

如图:

理论上我是这么理解的:PLC开机前,X016和X014要置为ON,否则,PLC程序永远无法进入S0状态

但是,我把程序下载到FX1S里面,开机后,再X016和X014接通,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这个问题一直无法理解啊,求助求助啊。。。

网友:
照理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可能,s点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
已经查了,fx1s的 s0-s127的状态是保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错了我错了...我昨天去做实验了。。。理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