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NIOS 8。1不能下载和硬件调试的问题(急!!)

楼主(2010-12-13):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装在自己电脑上一切正常,但装在公司电脑上就是不行.

自己电脑能上网,公司的不能.

装好软件后,硬件调试或下载时,软件好像会自动访问网络(弹出防火墙对话框),是不是不能上网就不能用?这个是不是所谓网络版?
装9.0也是一样!

网友:
由客户反馈,我总结:上述症状系被防火墙拦截所致。

楼主:
``但是我让它通过了啊,但电脑不能上网,怎么解决?

debug as时不能运行的提示好几种

提示1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提示2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1002040:
    ID value does not match: read 0x00000000; expected 0x5CEFDD2D
    Timestamp value does not match: image on board is older than expected
    Read timestamp  8:00:00 1970/01/01; expected  8:07:51 2010/12/13
The software you are downloading may not run on the system which is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o the device.  Please download the correct SOF or recompile.
Restarting target processor
提示2
assertion "m_state == STATE_DEBUG" failed: file "nios2oci.cpp", line 157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 D:\altera\90\nios2eds\bin\nios2-download: line 594:
  620 Hangup                  nios2-gdb-server --instance 0 --sidp 0x01002040 --
id 1559223597u --timestamp 1292198871u --tcpport none --write-pid ./Debug/nios2-
download.pid ./Debug/NIOSLCD.elf.srec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关掉防火墙,卸载NIOS ,重装 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