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周立功easyarm_2131 存储器映射REMAP实验仿真不成功

楼主(2010-12-13):
我从网上下载的周立功光盘里的源代码,在ADS里仿真,但是修改ram的值后,0x00000处的值并不是0x55,下面是源代码 :
int main (void)
{
        uint8 i;
        uint8 *addr;
        MEMMAP = 0x02;                /* 中断向量从静态RAM重映射(用户RAM模式)        */
        addr   = VECTOR_RAM; 舑
        for (i=0; i<64; i++) 1
        {        /* 用0x55填充0x40000000~0x4000003F */
                *addr = 0x55;
                addr++;
        }

        addr = VECTOR_RAM; 1
        for (i=0; i<64; i++) �
        {        /* 用0xAA填充0x40000000~0x4000003F */
                *addr = 0xAA;
                addr++; �
        }

        MEMMAP = 0x00;                /* 中断向量从Boot Block重映射(Boot装载程序模式) */
        while (1);
    return 0;
}

网友:
只是软件仿真吗?如果是这样,看不到效果,需要挂上硬件。

楼主:
是只是软件仿真,必须要硬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