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外置时可以搜星定位,装到壳子里一颗星都收不到了,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13):
GPS外置时可以搜星定位,装到壳子里一颗星都收不到了,C370模块,U-blox5模块 都试过,有源和无源天线都试了,都是同样的现象。塑料外壳厚度2mm左右,除了外壳,天线正面没有其他遮挡。CPU用的是STM32F103ZET6,外扩SRAM、SD卡,彩屏。搜不到星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是你的连接或者程序的问题吧!我也用U-blox5模块  CPU用的是STM8S105C6  ,放在车里都有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gps外置时可以搜星定位,装到壳子里一颗星都收不到了,c370模块,u-blox5模块 都试过,有源和无源天线都试了,都是同样的现象。塑料外壳厚度2mm左右,除了外壳,天线正面没有其他遮挡。cpu用的是stm32f103zet6,外扩sram、sd卡,彩屏。搜不到星可能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天线和你的开关电源太近了?

网友:
导电塑料壳?

楼主:
gps模块放壳子外面时可以定位,程序没有修改,放回壳内就没有信号,反复试过很多次,电源、地线、TX,三根线都量过没有问题。也试过通过232连到电脑上,现象一样。cpu、sram、sd、彩屏对GPS模块或天线的干扰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gps外置时可以搜星定位,装到壳子里一颗星都收不到了,c370模块,u-blox5模块 都试过,有源和无源天线都试了,都是同样的现象。塑料外壳厚度2mm左右,除了外壳,天线正面没有其他遮挡。cpu用的是stm32f103zet6,外扩sram、sd卡,彩屏。搜不到星可能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天线和你的开关电源太近了?

电源采用电池供电,1117稳压到3.3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导电塑料壳?

外壳是电子市场买的普通塑料壳,应该不导电吧。外壳正面我加了一块ipod的触摸屏

网友:
多半是屏蔽的原因,楼主多试试。

1.去掉触摸膜试试。
2.裸机,在接收器上放个空盒子,看看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昨晚做了实验,把电路板拿出,只把天线放入外壳,可以正常搜星定位,外壳、触摸屏对信号影响很小。另外试了下,不用外壳,把裸板和天线保持一定距离(5厘米左右),能正常定位。当把天线和电路板按装配位置紧贴时,信号下降,几秒后就没法定位了,电路板和天线平齐,没有重叠遮挡

楼主:
今天早上,把天线吊在壳子外面试了下,定位效果还可以,在地图上定位和实际位置相差3-5米,比较准确

网友:
估计你STM32频率跑的是72M,把频率改变试试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楼主的单片机系统干扰到GPS模块了。

网友:
楼上可能是正解

我在这买的370和电脑连接的时候效果相当好

但是我做个微型的接收器

里面就一个s52

有点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磁片天线放反了

在定位成功后不断电,不动天线,电路板接近天线,紧贴时就没法定位了,肯定不是天线放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楼主的单片机系统干扰到gps模块了。

我也估计是stm32f103zet6或外围器件干扰引起的问题,现在主频72M,晚上试试降低主频或改变天线的位置。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抗干扰办法,不会需要我加屏蔽罩吧。

网友:
说了这久,你怎么不上个图给大家看看呢?

楼主:
上图,拍的不是很清晰,凑合看吧

楼主:
将主频降至48M,果然已经可以搜星定位,但信号比不加外壳差很多,看来还是干扰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不降主频的情况下能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
楼主的外壳很帅啊,跟屏配套的很好。
请问哪里有这种通用的手持机外壳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的外壳很帅啊,跟屏配套的很好。
请问哪里有这种通用的手持机外壳卖啊?

在电子市场买的,拿着屏去找壳子,很快就能找到

网友(2011-02-16):
是不是天线防反了??我由此做实验把天线反过来放了就是搜不到星,后来正面朝上就正常了。我用的是摩托的M12MT不知道是不是太老了??

楼主:
不是天线装反,是干扰问题,通过一些抗干扰手段,有了改善,室外能收到7-8颗星。机器装上google地图,过年在云南骑车用了二十来天,效果还可以,但还有很多需要改善

网友:
GPS 天线转90度 估计你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2011-08-29):
请问怎么抗干扰的?

网友(2012-06-01):
还有下文吗?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插着MircoSD卡和不插,效果差7-8db。会不会板子是2层板,零件摆放比较紧凑。SD的CLK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导致的,

网友:
把晶振外壳接地试试。

网友(2012-08-29):
想个办法把电路板和GPS天线隔开最好是用金属做屏,可能是电路板布线的问题,这种情况通常是电路板干扰引起的

网友:
主频降到24m或36m试试吧。我以前用stm32做一款产品,发现对gps干扰太厉害最后降频好一点,但是信号强度很差,最后换了nxp的cm0系列lpc1114才解决问题。同样的原件布局,就是把c8t6换成lpc1114。

网友(2013-06-07):
楼主的东西做的很漂亮。
不知道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10-17):
为什么我买的北斗模块天线都要好长,而且不能放室内 要没有遮挡物才能收到信号

网友(2014-04-12):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电源问题,GPS很耗电吧

网友(2015-12-18):
学习了~谢谢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