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ENC03MA小数点第二位也飘呢?

楼主(2010-12-13):
昨晚用示波器测了这个电路:(4.7uf短路,100K断路,将1800pf换成2200pf,电源用主板上的5V电源)

发现陀螺仪静止时,Vout平均值=1.07-1.09V(和1.35V相差太大),最大值=1.10-1.12V。而且示波器上右上角有个频率会经常从几KHZ变到几MHZ,由于是英文版的还不知道那个频率指什么。        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想接高通濾波,右下4.7uF的電容請拿掉,然後原來和4.7uF電容相接的10K歐姆電阻接第。Vref腳請空置。
會這樣接,OP放大電路該重新念囉!!^_^

楼主:
图修改的清楚些

楼主:
如果不想接高通濾波,右下4.7uf的電容請拿掉,然後原來和4.7uf電容相接的10k歐姆電阻接第。vref腳請空置。
會這樣接,op放大電路該重新念囉!!^_^
您说10K直接接地?不会吧,Vout还有1.35V的基准电压,那运放就饱和区了。
我这没有正负电源,这个图运放的输出是Vref+0.67mv*角速度*10倍。但为何静态时只有1.09V而且飘好大

楼主:
原因找到了,自己分析下,量到静态放置时4脚output电压为1.30V,Vref为1.33V,那么等式(1.33V-1.30V)/10K=(1.30V-1.06V)/90K成立,说明运放静态输出的确1.06V。没想到静态时Vout与Vref不一样,各位的也是相差那么大吗?

网友:
回去试一下.

网友:
vref不是中立点电压,vref只是ref…
所以,各种飘~

楼主:
回去试一下.
vref不是中立点电压,vref只是ref…
所以,各种飘~
谢谢。其实我想了解下陀螺仪的单电源低通滤波器电路,不知道各位DX是不是如上图一样直接把高通摘掉,但这样运放输出的中点电压就不一定是1.33V了。另外,已经用了2200pf的电容,算了下截止频率比1K要小,怎么经常看到几M的高频成分,因此导致out引脚的小数点第二位也有±2左右的变化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