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集成的FFT芯片

楼主(2010-12-13):
我们项目上要实现一个FFT运算,但是用FPGA做的话代价太高,请问有没有集成的FFT芯片,拿来编程就可以用的,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找到。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二三十块钱的FPGA不少,10块钱的也有,看你实现多复杂了,成本控制又是多少了

网友:
嘿嘿,不知道有没有。
大家是用DSP实现的有吧!
不知

网友:
看你指标了,如实时性,数据精度。。。
单单做FFT 51都可以呀

楼主:
就是要求实时性比较高,用FPGA做占用的资源较多

网友:
实现的算法蛮多的,基2的,基4的,我觉得基2的平方的算法比较不错

网友:
FPGA觉得资源过多,那就看DSP芯片了。

网友(2013-03-12):
应该是有的,我最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