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吗,有可能用两个独立的8位AD芯片实现16位采样吗?突发奇想呀

楼主(2010-12-13):
两个独立的AD芯片,串起来,加点处理电路,有可能实现吗?
例如两个4位当8位用,两个8位当16位。
我觉得不可以,但又不确定,帮人解惑,自己也困惑了。

网友:
让然可以了,就像把四个8位单片机并联就能当做32位了,吼吼

网友:
DA可以,AD不行

网友:
两个4位串起来只能变5位
两个8位串起来只能变9位

网友:
ADS830E的手册上说可以串联使用。。。??

楼主:
ADS830E我看了数据手册,没发现有这个功能呀。
期待其他大牛的答复

网友:
大概delta-sigma的ADC可以,不过是牺牲采样速度为前提的。

网友:
两片的Vref不同,然后再对输入信号进行一定的处理,可能吧?可能16位的做不到,15位是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不是大牛。
俺认为不行。 原因是 8bit ad芯片  最后 1 bit 数字肯定是波动的,用 2片 串起来
要求 第一片的 最低 bit 必须 是准确的,不然有意义吗?
ad芯片串联真行的话,太牛了, 有 8bit ad  岂不是可串联 做出  32 bit  ad 甚至  64 bit ad  吗?

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大家觉得呢?
我也不太懂,只是有朋友突发奇想,我发现自己也不懂,就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先解解惑,如何串起来?

网友:
我认为不行。但可以提高采样率,低端示波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发多一个了,呵呵

网友:
如果行 现在的ad 位数应该早就上K或者M单位了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还需要一片8bit 的D/A和一个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s830e我看了数据手册,没发现有这个功能呀。
期待其他大牛的答复

我记错了,是IDT7204可以串联,是FIFO,不是AD。

网友:
两个差分的adc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可以,ad不行
--------------
da  也不行吧。 分辨率够, 精度不够。

DA是可以的,维普上有专门的论文,用两片DAC0832组成一个16-bit的DAC,比较廉价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对信号进行处理,对基准电压,前级通道的线性要求很高,单价可能超过直接使用一个16BitAD了.
具体实现和把一个16Bit的字分解成2个8Bit的字节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完全硬件实现的.

网友:
2 的 8 次幂。。。

2 的 16 次幂~~~

两个8位的AD,合并使用,只能到 2的9次幂。。。。

网友:
两个一块钱加起能等于十块钱?

网友(2012-03-10):
呵呵  两个一块钱的 面积比10元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要做到要求比较高,主要受是分压的精确度
但现有高分辨率ADC内部也有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