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零度以下使用过S3C2440?能否正常工作?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

楼主(2010-12-13):
RT
请有实际经验的人回答!
我也知道2440标称温度范围在零上,单纯引用2440手册所给温度的就不要回帖了,谢谢!

网友:
zhi jie fang bing xiang li shi shi .....

shu ru fa mei gao hao ....

网友:
没有问题,反而是LCD 很多都顶不住-1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反而是lcd 很多都顶不住-10 °

LCD标称-20~+70的,应该能在零下的温度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反而是lcd 很多都顶不住-10 °
lcd标称-20~+70的,应该能在零下的温度用吧?

什么公司的?我们公司夏普的标称了,可惜到了俄罗斯就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反而是lcd 很多都顶不住-10 °
lcd标称-20~+70的,应该能在零下的温度用吧?
什么公司的?我们公司夏普的标称了,可惜到了俄罗斯就挂了。

无语……群创的……
挂了是什么意思?冻裂了还是不亮了?

网友:
LCD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到了零下某温度就会开始不正常,
黑屏,条纹什么的都有可能...捂热呼就好了....

我表示SONY 数码相机T90,到了哈尔滨晚上看冰雪大世界时罢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0度以下就断电,等回到0度以上了再加电,也是能用的呗?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我们给俄罗斯客户做过一款警用仪器(S3C2440+山寨屏),在恒温室(-20度)做连续8小时工作实验,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S3C2410可以通过-40~80度试验,你知道什么东西需要这种试验的,不过不是所有的都能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那么夸张吧~我们给俄罗斯客户做过一款警用仪器(s3c2440+山寨屏),在恒温室(-20度)做连续8小时工作实验,完全没有问题.

说明这个山寨屏幕质量不错

要么你做了LCD加固
不然真的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恒温室有摄像头或透明窗?

LCD并不容易低温损坏,温度正常后仍可正常工作....
但-20C时,我很难相信屏幕显示仍正常,是TFT还是STN?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恒温室有摄像头或透明窗?
lcd并不容易低温损坏,温度正常后仍可正常工作....
但-20c时,我很难相信屏幕显示仍正常,是tft还是stn?

透明窗
TFT屏,可以正常显示,不过液晶响应速度明显降低,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没那么夸张吧~我们给俄罗斯客户做过一款警用仪器(s3c2440+山寨屏),在恒温室(-20度)做连续8小时工作实验,完全没有问题.
说明这个山寨屏幕质量不错
要么你做了lcd加固
不然真的不行的。

LCD加固是指???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TFT液晶屏的信号传输距离一般有多远?信号速率大约是多少?普通的扁平线(排线)能不能用作连接ARM和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