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带USB接口,管脚少的单片机?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网友:
STM32F103  管脚最少的有36脚 或者48脚
或者就用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
考虑FREESCALE的MC9S08JM8 有32PIN的。也可以MC9S08JS16,只有16PIN的,资料可以上网下载或者给我 cook_zheng@hotmail.com

网友:
芯唐也有48pin带USB的ARM核NUC120

网友:
PIC24FJ32GB002    USB OTG  nanoWatt XLP  超低功耗   28pin

网友:
多了去了,看你对那种核熟悉;我想你应该要的是"封装"小的吧?
51的话,C8051的,cypress的估计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开发难度也稍微大点.
PIC18,PIC24的都可以;
以上封装都有MLP的,5*5,或者6*6mm;
其他的AVR没用过;
ARM的都有,但是你说引脚少,这里应该排除掉.
我想应该还是C8051的比较好的,如果是初次入手的话,不过USB的基本知识还是要有的.

网友:
没讲USB要求。那就AVR吧,TINY系列才8脚,有成熟的USB驱动。

网友:
mc9s08js16吧,飞思卡尔新出的单片机,性能不错,有qfn封装,占空间非常小,我这里有少量,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523686785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寻找一款带USB接口,直列24管脚的单片机。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dkqrlzy@uf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