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FC供电问题,请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2010-12-13):
图中PFC供电部分不懂,这个电感是不是有变压器的作用?此电感如何设计的,所得的供电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不好算的,靠经验,跟PFC电流有关系的,小心别烧糊了。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输出功率都是设计 boost电感的关键因素。
很多IC datasheet 里面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还有就是参考Application notes

网友:
一般200W以上的PFC,才有可能使用连续的模式,这里80W就用连续的,没有实际价值.
并且,一般Vcc不会这样设计,这样的设计,是很不稳定和可靠的.

网友:
晕。我说的是那个自供电,呵呵。电感计算就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