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春风大师,在你的影响下,我开始看开关电源的书,但有个问题一直不解,请指教!!!

楼主(2010-12-13):
反馈电压与基准电压相比较放大后产生的误差电压 为什么还要与锯齿波相比较再送入PWM调制电路进行PWM脉宽调制??? 为什么要与锯齿波相比较呢?

网友:
去电源网问吧。这里研究线性的比较多。你这个提法有问题,跟锯齿波比较就是产生PWM

网友:
开关电源我也不懂,不过误差电压和锯齿波比较控制PWM就实现了脉宽控制输出电压的功能了,简单的说就是模拟电压转换脉宽的过程,开关电源的脉宽和输出电压是成正比的,可以理解成电压放大器了,哈哈,是我的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反过来想问题。正向的思考路线是:如何产生一个频率固定,占空比和误差电压成正比的PWM波形?
你自己顺着这个思路画图看看,结论就是:用锯齿波或三角波和误差电压比较。

网友:
pwm 是固定的频率,脉宽可调。 没有锯齿波你 那里来的固定频率

楼主:
哦,误差电压与三角波比较就是生成了驱动开关管的PWM波了,但是频率并不固定啊,脉冲信号周期可在一个三角波周期范围内变化啊。

网友:
变的是占空比,不是周期。

楼主:
是啊,但误差电压与三角波比较似乎无法得到频率不变PWM波啊

网友:
三角波的频率是固定的,误差电压与三角波比较得到相应宽度的脉冲,频率是固定的

网友:
比较得到不同的脉宽,而频率一致决定于这个频率不变的锯齿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楼主要是觉得三角波也在变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

网友:
一般的闭环设计,将误差信号经过调节器(pi也有D),这个信号就是需要调整的信号,将这个信号转换为可以控制开关管的 H L电平就需要调制,就是将需要调整的信号转换为最终控制器件(MOS or IGBT)的信号,在开关频率恒定的情况下就需要经过锯齿波 或者三角波比较(专业点 就叫调制)转换为PWM控制开关管。

最终输出时候需要将调制波的频率滤除,这样也就出现了纹波……

网友:
开关电源本质上还是斩波电路,这里面的建模很有意思,建模就意味着需要设计调节器,经典控制理论就在这好好发挥一下,要是经过仿真你会看到不同的调节器,最终输出的超调、上升时间都会有差别。

PS:这里面的变压器设计和器件选择很有意思,水有点深……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如果用纯数字调节就可以不用比较了,输出电压采回来后,根据输出值和设定值的误差直接调整PWM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