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2232单片机bsl下载问题

楼主(2010-12-13):
各位大侠,小弟正在做msp430f2232实验,想向该单片机下载程序,选择的是usb转BSL下载方式,我采用的接口是单片机VCC,RST,TCK,P1.1,P2.2,GND,连接到usb芯片相关引脚上,现在的问题是在msp430f149单片机上可以使用,但是在单片机msp430f2232上就总是下载不了,不知道是否我的链接有错误,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看看TEST 和 TCK 管脚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将TCK引脚换成TEST引脚就可以了,谢谢楼上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