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 数据波动咋这么大呢?

楼主(2010-12-13):
请教:  LIS3DH 读出来的数据波动很大,完全很乱?? 有那位用过呀?

楼主:
难倒没人用过

网友(2011-01-18):
12 bit 的,低位波动很正常

网友:
我用的是lis33de, 静止的时候最多就波动-2到+2。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  lis3dh 读出来的数据波动很大,完全很乱?? 有那位用过呀?

你那里搞来的LIS3DH? 应该很少有人用这颗料

网友(2011-09-24):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在水平静止的时候就读到了波动很大的乱数据。

网友(2012-05-11):
我的也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4-09-15):
可以看看你初始程序吗

网友(2015-08-28):
LZ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正在使用这个片子,静止的时候莫名会出现飘动的数据

网友:
飘动就麻烦了,
环境温度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