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的一个关于电脑的系统问题

楼主(2010-12-13):
单片机等电脑技术交流请加群:68255784

想跟大家讨论一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一个笔记本我们不能随便给它装几个系统,这样容易产生垃圾。大不了是一个win7一个xp。然而因为某些原因我们要用到32位的嵌入式系统比如  linux系统。如果用虚拟机装则太慢。据我所知,可不可以买一个250g 的移动硬盘,然后作为外置硬盘,我们在BIOS中将其设为主硬盘,然后再装系统,把系统直接装到这个外置移动硬盘当中。(因为平时有时候用u盘装系统时候虚拟pe环境应该就是以u盘作为引导性硬盘进入电脑的,所以我觉得方案应该可行。但是我一没有移动硬盘,也不像以前有台式机做实验,所以想请教电脑方面的高手指点),共同探讨探讨。
             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的非苹果电脑,也装一个苹果电脑,装到外置移动硬盘当中,这样对我们数码迷来说也会很激动地。因为有同学y450装着win7和xp系统双系统。而且也装过苹果系统,不过三个系统兼容性不好,而且苹果系统装在联想本上不好使。我正在从虚拟机中装linux ,redbat6.0。y460跑的还是有点卡。

     其实说这么多废话,核心就是。用一个外置移动硬盘,装我们想装的系统,比如DOS,linux,XP,WIN7甚至是苹果os系统,如何不影响我们自己的电脑的硬盘。因为笔记本经不起折腾,所以想买一个大容量的usb接口的移动硬盘装系统。但是usb的移动硬盘,不同于主板接口的IDE或者SATA接口的硬盘。并且这样操作,会不会对笔记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呀。

    因为好多同学还不怎么用移动硬盘,如果你用这个移动硬盘,别人不小心给拔了,这样你的主硬盘就没了,电脑 肯定会马上崩溃。这样对电脑硬件损伤大不。并且电脑的好多硬件的驱动问题,如何解决。这样的话对电脑造成的伤害严重不???

      理论上可行,并且我的y460右边有一个类似usb接口的插口,但是它是SATA接口的,跟主板上的硬盘数据线接口一样。所以应该可以吧??

单片机等电脑技术交流请加群:68255784

最近一直在学孙鑫的  mfc教程,因为我们这学期学的c++,并且因为在c51学习中我严重发现自己的c语言功底有限。思路不清晰,并且因为学了三块单片机教程,和动手实践,太烦躁了。其中的有一些人机界面的mfc编程很好,但是我想入门。这段时间和寒假补补c和c++,再回来学c51高级点的编程。在回忆一下protell99se吧。希望下学期能把小车上位机和下位机做出来。现在是半瘫痪的小车,哎哎哎。

网友:
你说的垃圾的问题,完全不用考虑的,现在硬盘那样大,我的ubuntu和win7半年了,也没觉得速度,硬盘容量什么的有问题,至于你说的 用外置硬盘的问题,
多半是可行的,《鸟哥的私房菜》这本书的作者就采用的这种方式,只不过不是用的usb移动硬盘。

另外拔掉硬盘可能系统也不会崩溃,多半是报错,系统内核是存在于内存中的,一般来说内核不会在换页算法中被放到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