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 非常差啊,按datasheet上做了实验板,线性和稳定都非常差,有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吗?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网友(2011-12-06):
很差?资料说精度不错啊

网友(2012-10-24):
精度 还好啊  很不错了

网友:
用过,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还能用。

网友A:
用过觉得挺好,10HZ比80HZ稳定很多

网友:
我用过误差<= 5克

网友:
我也用过,也感觉很差啊,零点不是零,还不稳定,但一位朋友用的我看还挺稳定的,怎么回事?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我以前用HX710都很好啊

网友(2012-12-19):
精度跟满量程有关系,比如当满量程是30KG,误差可以在-2.5g至+2.5g,
当满量程是100KG,误差可以到-10g至+10g。
所以精度不能只看误差的大小

网友(2013-03-15):
不会啊 我们公司用来开发电子称,也有代理这个芯片

网友B:
用MCP3421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CP3421应该可以的

MCP3421的内部PGA最大是8,18bit,按手册上说满量程最小也是512mv,对于普通电子秤基本上2mv/v的量程来说,不合适吧。。。

网友C:
说不准的人搞好你的电源再说吧!

网友(2013-06-13):
引用 网友C:
说不准的人搞好你的电源再说吧!

请教一下,类似这样的精度比较高的AD转换电路使用什么样的电源呢?
在不使用电池的情况下,用7805单独供电给传感器可以吗?或者7805+7905组成的10v电源能够长期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觉得挺好,10HZ比80HZ稳定很多

你好。我在淘宝上搜到的HX711成品板的价格在12元左右,价格低吗?
你使用过是吗?它的稳定性怎么样?精度呢?淘宝上会不会是翻新的?

网友:
HX的芯片我们家一直有代理,广东福建浙江很多我们的客户,HX71X主要用在电子称上,还算比较稳定。
另外他们家还有款触摸IC(HX61X)现在改版中啊,因为之前拿到小家电的客户评估过,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要求比较好的开关电源,抗干扰方面弱点,其他还好,不过价格也很便宜,比起万代的价格优势明显点。做干扰场合要求高的建议万代,期待改版后的HX61x

网友D(2014-07-02):
您好,能向您请教下hx711方面的问题吗,我最近也在看这个,不是很懂,多谢了,我的qq 40570043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能向您请教下hx711方面的问题吗,我最近也在看这个,不是很懂,多谢了,我的qq 405700434 ...

我很久没用了,你自己看看芯片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