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 小型开关电源(AC-DC)PCB...

楼主(2010-12-13):
最近闲的没事,做个练练手...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进去的火线和零线的安规距离不够!

楼主:
试验玩的没考虑安规要求,有大侠指出立马修改...

网友:
支持,多少V 多少A的?

网友:
楼主能讲讲原理吗,供大家学习

楼主:
NCP1013AP100 用EE16磁芯的,本次做的变压器5W的,12V/0.25A 5V/0.4A ,

两组隔离的5V稳压输出(TL431稳压反馈),12V隔离非稳压,也可以使用R7链接共地。

我使用5V供电给AVR的,12伏用于其他驱动的

网友:
负片画板,还是用线填充的?

楼主:
用轮廓画线,块填充的

以下是反激电源设计的两个表格,是我的设计实例:
一个是电源网上很火的一个: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4828J4XOL4.xls(文件大小:40K) (原文件名:反激计算-电源网.xls)
另一个是这里一个“阿力”的网友贡献的,我小修改了下增加了反射电压结果显示。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4829TCEAFK.xls(文件大小:26K) (原文件名:反激计算-阿力.xls)

声明:只是小功率反激电源,工作在DCM模式下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去看看电源网那个帖子,自己系统推导下公式,就明白了。下面谈下自己刚入门时容易迷惑的要点:

关键词:D 占空比,Vf 反射电压, T工作周期, 初级绕组NS, 次级绕组NP
        Vout 输出电压,Vd 输出二极管压降, Vs初级最小直流电压,L 初级电感

要点1;DCM模式设计是取最小电压输入、最大占空比、最大输出负载为计算条件的。
       所以我们首要就是确定你的最小输入交流电压Vac,然后乘以1.2 – 1.4(决定你的滤波电容大小)得到最小输入直流电压Vs。

要点2;占空比D,取多少呢?工作在DCM模式,要求最大占空比D小于0.5,为什么呢?好像涉及到反馈回路补偿问题,
       大家看系统文章吧,本人是个应用派,就记住小于0.5没问题。 但是也不能过小,那样你的电源输出功率和效率就低了,
       甚至引起MOS管发热,我一般取0.40– 0.48。

要点3;反射电压Vf ,什么是反射电压,这个我一开始也迷惑很久,大概这样理解,MOS导通时,初级绕组有电流流过开始蓄能,
       当T*D时间结束,则能量向次级转移输出,反射电压Vf就是次级绕组在向次级整流之后的输出电容转移能量时,把次级输出的电
       压按照初次级绕组的匝数比关系反射到初级侧绕组的电压,其数值Vf=(Vout+Vd)/(NS/NP) 这个是个理解性质的公式,设计初期
       没有使用帮助。

       我们再由能量守能推导下:
       初级绕组相当于一个电感,当MOS导通时,电流会线性上升而储能,上升的电流 Ir = Vs * T * D / L ,当MOS截至时,初级能量
       耦合到次级输出,则电流又会线性下降,下降的Id = Vf * T * (1-D) / L ,此处的Vf就要用上面的理论理解了(此处Vs应减去
       MOS压降,由于其与Vs过小而忽略了)。

       由能量守恒得:Ir = Id
       得:Vs * T * D / L = Vf * T * (1-D) / L
       得:D = Vf / (Vf + Vs)
       同样可得:Vf  =  Vs * D / (1-D)
       由此大家看到了,D 和 Vf 是两个相关的系数。
       其实有了MOS管耐压就可得出最大允许Vf,
       例如一个MOS最大700V, 输入电源最大直流电压370V时,使用时考虑到安全取80%耐压,
       则允许最大Vf = 700 * 0.8 – 370 = 190V 。

要点4; 效率,什么地方消耗了?主要是输出整流二极管的压降带来的损耗、变压器漏感带来的损耗。

要点5; Bac选择,决定最大磁感应强度,理论可以取0.2 – 0.3,关系到初级线圈匝数。
        国产磁芯最好0.24左右,别太大,国产的磁芯肯定比不过TDK的,容易发热。

有了认识,具体计算用表格很是方便,先写到这,不对之处,还望留情拍砖!

网友:
板子很漂亮,标记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叫用轮廓画线?

楼主:
可能我的说法有误

如图就是先用线条画出轮廓

再用 placefill工具 填充,即可

网友:
可以用负片画法,论坛里有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轮廓画线,块填充的
以下是反激电源设计的两个表格,是我的设计实例:
一个是电源网上很火的一个:点击此处下载

谢谢楼主这么详细的回复,让我这个对开关电源一点不懂的门外汉对开关电源的原理有了一些了解

网友:
hao   有空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good!

网友:
NCP1013有BUG的,最好用NCP10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ncp1013有bug的,最好用ncp1015

是指工作时打手机靠近芯片死机的问题吗?

网友:
mark 小型开关电源

网友:
这种画板方法,为甚么工具都没有介绍过?
像pads AD6 PROTELL99

网友:
记号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我的说法有误
如图就是先用线条画出轮廓

引用图片
再用 placefill工具 填充,即可

用placefill 填充的话,是矩形啊,不容易填充啊?就这个图的例子,需要画好几个placefill 吧?
是不是用Polygon 好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手机的问题,1013因为VCC的原因

楼主:
我叙述的有点回复【29楼】My5A1
回复 网友A:
ncp1013有bug的,最好用ncp1015
是指工作时打手机靠近芯片死机的问题吗?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手机的问题,1013因为vcc的原因

我的语言没表达清楚。
我说的就是NCP1013工作时,有手机拨打靠近NCP1013,那么NCP1013很可能停止工作。
我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缘由,望给个分析,谢谢!

网友(2011-03-14):
记号一下

网友:
上网在看…

网友(2011-06-27):
标记 开关电源

网友(2011-10-04):
这个要标记一下!

网友:
表格快速参考,很实用。

网友:
布线很好看,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1-12-27):
标记 微型开关电源
楼主有得卖么?

网友(2016-01-15):
板子画的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