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哪种智能小车底盘好?

楼主(2010-12-13):
近日被 《来看看我的这只乌龟,到底能卖几个钱?》这个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35395)勾起了兴趣,又想自己去弄个来玩玩,在淘宝上搜了一通,找到几个比较喜欢的,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或者还有其他的好介绍?)

第一个看上去样子比较帅,但是怕转向不灵活
第二个外接传感器的地方比较多,但是样子比较难看
第三个动起来应该比较帅,不过有点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地盘不错,,,能不能详细提供一下第一个图片的资料?谢谢

到淘宝搜“智能小车”就可以,有好多家店卖

网友:
我的小车,红外线遥控的

1、70168 TAMIYA DOUBLE GEARBOX LEFT/RIGHT INDEPENDENT 4-SPEED
http://cgi.ebay.com/70168-TAMIYA-DOUBLE-GEARBOX-LEFT-RIGHT-INDEPENDENT-4-S-/270661498838?pt=LH_DefaultDomain_0&hash=item3f04aeb7d6

2、Tamiya Track and Wheel Set TAM70100
http://shop.ebay.com/?_from=R40&_trksid=m570&_nkw=70100+tamiya&_sacat=See-All-Categories

3、Tamiya Universal Plate Set (2) TAM70157
http://shop.ebay.com/i.html?_nkw=70157+tamiya&_sacat=0&_odkw=70100+tamiya&_osacat=0&_trksid=p3286.c0.m270.l1313

4、Tamiya #70143 - Universal Arm Set
http://shop.ebay.com/i.html?_nkw=70143+tamiya&_sacat=0&_odkw=70157+tamiya&_osacat=0&_trksid=p3286.c0.m270.l1313

5、Arduino Serial
http://arduino.cc/en/Main/Boards

6、Motor Control
http://arduino.cc/en/Main/ArduinoMotorShield

我是在这里买的
http://www.xinshi365.com/list/index.asp?page=1&pageint=10&class=&s_type=&keywords=教具&class1=&class2=&classcode=&classscale=

楼主位的第一个也用过,转弯时不灵活。

楼主:
楼上的太小了

又找到了一个

网友:
最后那个是车?

网友:
二楼的还不错,第一个底盘不错,我也有一辆,不过转向不好转,适合直走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说第一个转方向不好转呢。我现在正准备下手呢。
我觉得两个马达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不就转过来了吗?
不解。。。。
请明示。

网友(2011-08-25):
那个地盘很不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底版很好啊!尤其是第一个!

网友:
四个轮子不可能转向灵活的了,因为轮子是在拖拽状态转弯的,所以不灵活了。

网友:
我们用的是履带。能直角转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这个地盘淘宝上有卖的吗

网友(2011-10-09):
都不看好这些车。十年前我刚挣工资不久,买了一辆120块钱的六轮遥控车,就是下图这种样子的,不晓得摔了多少次,外壳上几个裂口,现在还能给孩子玩儿,还能翻跟头,就是速度明显不如当年而已。

遥控玩具车 (原文件名:T1zcxjXansp0N8gXM__105231.jpg_310x310.jpg)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大家都说第一个转方向不好转呢。我现在正准备下手呢。
我觉得两个马达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不就转过来了吗?
不解。。。。
请明示。

这辆车不好用!!!不灵活,做工太粗糙了···不过电机马力可以,

网友:
第一个我用过……说实话……有点蛋疼,嘿嘿,老板不要怪我,只是传动有点太复杂,齿轮咬合易出问题
第二种最常见
第三个,呵呵,有钱人玩的玩艺啊

网友:
曾经为了电赛,准备了两个暑假的小车,楼主的提问勾起我的回忆啊。
    小车地盘各有特长,废话一句,呵呵。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种底盘,适合走直线,因为本身长度限制,不够灵活,也就是转弯不灵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底盘,我玩过类似的,叫圆梦小车,资料网上很齐,如果需要可以上传。这种车体,由于体积限制,电机一般比较小,相应的驱动能力有限,但是由于只有两个驱动轮和一个万向轮,对于方向把握很精确,前提是程序控制也准确。这种小车的负载相当有限,是整个设计的瓶颈。
    第三种,看样子像变形金刚,哈哈。我曾经在优酷看到过很多牛人做的变形金刚,很酷,很帅。它的特点就是零部件众多,几乎每个关机都有舵机,构造复杂,但是有玩头。内容多了,自然价格就跟着水涨船高。要下定决心才会买吧。而且它不是单独的小车底盘,关机是活的,控制得当将可以完成多种高难度任务。需要牛人来玩转,否则会被玩转。
    另外,我还用过履带式底盘,记得型号好像是RP5和RP6,后者带着红外计数模块。这是专门为电赛设计的。上图。

    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想玩小车,可以从第二种底盘开始,因为初期主要是熟悉小车的基本操作,循迹、避障等等,并不需要很多负载,在灵活控制的基础上,很好的得到锻炼。等条件满足,必然有充裕的资金、时间以及经验,再进阶高级的小车。甚至自制底盘都不是问题。
    单纯选底盘,还是目标导向,需要完成什么功能就选最合适的底盘。

网友:
第一个,,加四个电机,再整一个差速器。。。

网友(2011-12-11):
回复 网友B:

我对这个底盘有兴趣
请问是DIY的还是从哪里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