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30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如何将430的主时钟设置成XT2,我的外部晶体就是不起振。

P5SEL|=(BIT2+BIT3);    //启动XT2
  UCSCTL4=0x0045;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OFIFG,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这样操作可以吗?

忘了说了,我的单片机是F5438

网友:
unsigned int i;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网友:
用在MSP430 1系列的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5438的

楼主:
最后去德州仪器官网上下载的例程,参考着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