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的bram使用方法

楼主(2010-12-13):
计划使用spartan3e内置的块ram做个fifo,看到别的例程里使用如下的描述申请bram,不明白啥意思,请大侠赐教(RAMB4_S8_S8
根据啥来确定/命名)
RAMB4_S8_S8_inst : RAMB4_S8_S8
generic map (
INIT_00 => X"",
INIT_01 => X"",
INIT_02 => X"",
INIT_03 => X"",
INIT_04 => X"",
INIT_05 => X"",
INIT_06 => X"",
INIT_07 => X"",
INIT_08 => X"",
INIT_09 => X"",
INIT_0A => X"",
INIT_0B => X"",
INIT_0C => X"",
INIT_0D => X"",
INIT_0E => X"",
INIT_0F => X"")
   port map (
      DOA => DOA,     -- Port A 8-bit data output
      DOB => DOB,     -- Port B 8-bit data output
      ADDRA => addr(8 downto 0), -- Port A 9-bit address input
      ADDRB => text_addr, -- Port B 9-bit address input
      CLKA => clk,   -- Port A clock input
      CLKB => clk,   -- Port B clock input
      DIA => disp_data, -- Port A 8-bit data input
      DIB => "00000000",     -- Port B 8-bit data input
      ENA => not addr(9),     -- Port A RAM enable input
      ENB => '1',     -- Port B RAM enable input
      RSTA => '0',   -- Port A Synchronous reset input
      RSTB => '0',   -- Port B Synchronous reset input
      WEA => we,     -- Port A RAM write enable input
      WEB => '0'      -- Port B RAM write enable input
   );

网友:
fifo不用自己做(如果没有特别需求),直接用IP CORE就好。
BRAM也是,直接用IP CORE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A:

如何调用IP core呢

网友:
IP generator,ISE自带模块~~

网友(2011-09-12):
楼主位的用法是直接例化 Xilinx的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