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DE2里的SDRAM_4Port问题

楼主(2010-12-14):
DE2例程里的SDRAM_4Port是2口写,2口读,我想改成1口写,3口读,是不是只要把其中一个写FIFO换成读FIFO,然后改一下控制信号就可以了?有大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还有就是,RD_ADDR和RD_MAX_ADDR的地址是不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我尝试过几种方法去动态改变RD_ADDR和RD_MAX_ADDR的地址,都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为什么呢?

楼主:
已解决1口写,3口读问题~~

网友:
怎么搞的?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简单啊~~就是我说的那种方法啊~~把其中一个写FIFO换成读FIFO,然后改相应的控制信号,就成功了~~遗憾是不能做成6口的,只能用DE2-7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能把你搞的一口写三口读的SDRAM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学习一下吗?huguo.yang@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