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lman滤波效果

楼主(2010-12-14):
经过很多天的努力,终于实现了Kalman滤波,实际的效果图如下:

网友:
效果不错,有程序没

网友:
是不是用matlab仿真的?

楼主:
不是用matlab仿真的,是用串口输出,在pc上用了一个串口显示软件,显示的这个波形

网友(2011-11-08):
有没有源程序?

网友:
期待你的程序

网友:
可以给源程序参考下吗

网友:
很直观。但缺结果数据和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串口显示波形是什么软件,能否共享下,我也正在搞这块

网友:
看到滤波结果的图形,觉得似乎有一些奇怪,我在想是不是使用的模型或对卡尔曼滤波的理论没有弄的很清楚,一些图形结果显然在对残差做分析就有问题…
卡尔曼滤波是 残差~ N(0,σ2), 怎么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是不是你的模型有问题…
X(k)=Fk X(k-1)+Bk Uk+wk,
Z(k)=Hk X(k)+Vk,
可以被重新检讨,还有原代码不要网络下载后就照抄,因为上面的公式一改变,你的原代马就要修正

先验或后验估计,尤其是后验,基本上都是无偏差估计,
正确的结果,滤波后的图形应该是,有滤波的图形嵌在没有滤波的数据中间,
如果实际测量值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大于或小于滤波后的数据,那么你的滤波大概是有问题的

不过由于您提供的数据太少,我并不清楚你的设定是什么, 可能我是错的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