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3年的新房,已经被水浸了两次,害怕了,有网友有好的办法没?初步想到的是装个带短信的

楼主(2010-12-14):
狗日的开发商使用虐制接头导致暖气管道无故断裂,等水流到楼道才被邻居发现。找物业他们说已经过了两年保质期,他们只负责维修没责任,更换的接头要求我买来。现在是家具被水浸,墙体受损,像这种损失是自认倒霉,还是找物业?开发商?索赔。怎么个流程。知道的网友支支招,窝火得很。

网友:
只能找物业了
开发商连人影都没了

网友:
前几次的淘金好像有个专门做这个的传感器的。有了浸水传感器,其它的自己搞定就是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哥门

网友:
有房的有有房的烦恼,我没房的有没房的烦恼。

网友:
顺路搭问金属下水管道漏水的补救方法,老爸老妈的房子比较老,还是金属下水管道,年代久了,有些裂纹,每次都是物业用些水不漏抹抹完事,过不了多久又漏了,有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补救?(不要告诉我换管道,因为换管道不是一家的事,要换得全楼麻烦)

网友:
说个题外话,无论是劣质管道还是铁质管道,都知道中国他娘的30年就强拆,开发商能省就省了

网友:
还是回老家建个房子多好,同志们,回农村发展不错

网友:
谁让你的房子不住人

网友:
估计是上班也上不踏实吧
还是痛下决心,先在室内把新管道重铺一遍,然后找个时间把总阀关了,对接完事。

网友:
现在新房的管道也不踏实,我这是市中心核心地带的房子,还没铺地板,就爆管了
铺地板时工人说现在的房子地面多数都不平。可是几年前我的旧房,就很平,没花功夫找平。就算是比较高档的住宅,也照样偷工减料,这世道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这样处理把

  在总开关哪 改成 2路并联_总 水闸   一路传统手动的 平没不用就关着,留着在停电什么的可以手工控制放水进来。  2~3月 开关活动几次  以保不锈死

  另一路 水闸 改用 电磁阀 控制的 水闸    漏水传感器 的信号 通过MCU 判定为 漏水 的话 就关闭 电磁阀的电源 这样水就自动断了  哈哈 也不用你回来处理了

另一个问题  这个 MCU 怎么样判定 为 漏水。。。。   还没想到比较完善的单传感器方法  。。。。

如果让水龙头也必用电磁阀控制 的话(就是要用水时 按放水开关)  检测漏水就相对简单了 ,测水管压力,或平时 水就不放进来只有水龙头 的放水开关 按下了 总电磁阀 和子 水龙头 电磁阀才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新房的管道也不踏实,我这是市中心核心地带的房子,还没铺地板,就爆管了
铺地板时工人说现在的房子地面多数都不平。可是几年前我的旧房,就很平,没花功夫找平。就算是比较高档的住宅,也照样偷工减料,这世道
我有同学在国内有名的水泥混凝土行业和监理行业,黑幕大大的

网友:
开发过水浸传感器

网友:
入口阀改电动阀或者电磁阀。
检测到漏水就关阀。

或者入口出口装流量计,检测到流量差就启动关断阀。类似漏电检测。
也可以考虑入口出口装水表来改造。用光电检测水表上的转动转轮转速是否一致来判断。

什么漏水传感器这玩意我估计作用不大,等检测到漏水家里已经损失惨重了。

网友:
1楼,有这种漏水检测的专用装置,我一直是搞这种开发的,只不过这些装置都是出口的,在我了解的国家,每家都有一个像这样的东西来监测家里面的各种环境和条件来防止破坏。

网友:
貌似听说现在装修都把管道从天花板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路搭问金属下水管道漏水的补救方法,老爸老妈的房子比较老,还是金属下水管道,年代久了,有些裂纹,每次都是物业用些水不漏抹抹完事,过不了多久又漏了,有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补救?(不要告诉我换管道,因为换管道不是一家的事,要换得全楼麻烦)

给你个建议,最简单的办法用电焊,使用铸铁焊条把漏的地方焊起来,用胶粘是沾不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顺路搭问金属下水管道漏水的补救方法,老爸老妈的房子比较老,还是金属下水管道,年代久了,有些裂纹,每次都是物业用些水不漏抹抹完事,过不了多久又漏了,有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补救?(不要告诉我换管道,因为换管道不是一家的事,要换得全楼麻烦)
给你个建议,最简单的办法用电焊,使用铸铁焊条把漏的地方焊起来,用胶粘是沾不住的。

铸铁不是一般人焊得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顺路搭问金属下水管道漏水的补救方法,老爸老妈的房子比较老,还是金属下水管道,年代久了,有些裂纹,每次都是物业用些水不漏抹抹完事,过不了多久又漏了,有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补救?(不要告诉我换管道,因为换管道不是一家的事,要换得全楼麻烦)
给你个建议,最简单的办法用电焊,使用铸铁焊条把漏的地方焊起来,用胶粘是沾不住的。
铸铁不是一般人焊得了的。

呵呵,确实。不过花点钱请个焊工应该还是能搞定的。总比三天两头漏水好得多不是。

网友:
中国人就是好欺负

有这样窝囊废的“人民”,难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哪儿哪儿都想从“人民”身上刮两刀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中国人就是好欺负
有这样窝囊废的“人民”,难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哪儿哪儿都想从“人民”身上刮两刀

不壞裝修工人那有飯食!
水錶後用銅管可用至永遠!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中国人就是好欺负
有这样窝囊废的“人民”,难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哪儿哪儿都想从“人民”身上刮两刀
不壞裝修工人那有飯食!
水錶後用銅管可用至永遠!

通用电气的产品随随便便用上五六十年的有很多,你见通用电气倒闭了?

网友:
修管道的可以焊啊,前年邻居的暖气管道渗水,就是供热公司维修焊的

网友:
可以用环氧树脂灌注
注意选择聚酰胺类的固化剂,比较不怕水一些

网友:
下水管道没压力,比较好处理,防水胶布缠一下就行,上水有压力,没法处理,一是更换,2是接一个泄压回路,压力到一定值后,先泄压,就像高压锅防爆阀一样,把水导入下水道即可。有弹簧控制的阀门可调压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路搭问金属下水管道漏水的补救方法,老爸老妈的房子比较老,还是金属下水管道,年代久了,有些裂纹,每次都是物业用些水不漏抹抹完事,过不了多久又漏了,有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补救?(不要告诉我换管道,因为换管道不是一家的事,要换得全楼麻烦)

1, 确认施工前不漏水,如果表面有水可采取擦干乃至霸占楼上卫生间等诸多手法实现目的。
2,除锈,清除要施工的管道表面的浮土几铁锈。
3,将调制好的环氧树脂(详细参数参见产品说明书)涂布于管道表面,可使用毛刷排笔等恰当工具,尽量不用最原始的手抹方法。很难清洗。厚度以不滴落为宜。
4,将某种洗软制的纺织类带状物将其缠绕包裹,以经编带等非棉织化纤品为上。
5,重复第3-4步骤2次
6,用水可在24小时后开始,如确实楼上对方卫生间有我方守军,酌情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