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帮忙,关说SIM900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我在使用时,发现SIM900不开机,刚开始使用的时候,还是可以开机的,我断电几次后就不开机了,我去测量VDD_EXT的电压,发现只有1.5V不知道为什么是1.5V,如果开机了这个输出电压应该是2.8V,如果没有开机应该是0V的样子.请那位高手你回答我一下

网友(2011-08-21):
偶遇到同样问题,STM32F103+SIM900A,小批量50只,采用CAT1023 EE存配置参数,电压监测,现在发现问题啊,30%偶尔能开机,取掉EE,还有10只偶尔能开机,拨几次随机就不能开机了,有可能今天能开,明天不能开啊,郁闷死了,893553828 多交流

网友:
电源不够吧

网友(2011-10-02):
解决了吗?我有一半能开机,找不出原因。

网友:
我刚接手的一个项目,做GPRS的人走了
SIM900A,有300多台有问题

正在通话中
关机。。。
暂时无法接通

郁闷死了

QQ:503744342
欢迎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