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阻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马老师,请教一个阻性电流的问题?

如上图1,是一个理论的模型,一个电阻并一个电容,在a, b两端加电压Uab, 现求得总电流Ix,Uab和总电流Ix之间的相位差Dph,并通过AD采集了总电流Ix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总电流Ix的数据波形来求出电阻支路的Ir电流的波形数据?
请马老师指教?

楼主:
自己顶起来,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只测量电流不行,条件不够,再把电压采集一下,就可以测量相位差,利用公式来计算了.

楼主:
回LS电压的数据和相位差已求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计算?

网友:
LZ抱歉了,我实在不愿意讨论超出本专栏讨论范围的问题。

如果其它高手知道,请回答。

楼主:
马老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了,这个问题也复制在STM32专栏!还是希望马老师能点拨下?

楼主:
马老师:
目前正在写程序就卡在这儿好几天了!STM32那边也有几位兄弟讨论了下,可都是通过电压/电阻之类,对于理想的情况下这可行的
可以对于这个模型本身它可能分产生高次的谐波,所以我想通过测得的全电流来定性分析阻性电流?

网友:
我的看法如下:
如考虑只含基波,设信号为
Uab = Uab' * Sin(wt+y)
Ir = Ir' * Sin(wt+y)
Uab',Ir'幅值通过FFT可求得
那么Ir = Uab / Uab' * Ir'

如考虑信号有三次谐波,那么设信号
Uab = Uab'1 * Sin(wt+y) + Uab'3 * Sin(3wt+y)
Ir = Ir'1 * Sin(wt+y) + Ir'3 * Sin(3wt+y)
通过FFT可求得基波谐波幅值及信号初相
那么解方程可求得Ir

如考虑更高次谐波,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