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M7128SLC84—10N芯片问题

楼主(2010-12-14):
刚从旧板子上拆下几片EPM7128SLC84—10N的芯片。请教几个问题。
1,这种芯片与51区别大吗?写程序是否需要烧写器?如果需要的话就不研究了。
手机发帖,还望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和51区别不大,需要烧写器,别研究了

网友:
JTAG方式烧写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CPLD,51是mcu不同概念的东西,网上烧写器很便宜的

网友:
可以并口烧写的,可以自己做,一个244+db25针

网友:
刚刚翻出来EPM7128SLC84—15N
拿74373 焊了byteblaster
还没试

楼主(2011-01-25):
不知道这种旧的片子还能不能再写进去程序,怕是厂家使了什么手脚了。我手里已经有十多片了,看着都浪费

网友:
CPLD,用QUARTUS开发,可以使用VERILOG或VHDL语言开发,建议使用VERILOG开发,貌似这种老东西,有烧写次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