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淘宝上5元一片的AD603是真的吗?

楼主(2010-12-14):
AD原装的好像要好几十。这种东西好像卖的还挺多的,我不想管品牌,能用就行,哪位大哥用过麻烦给小弟说下,谢谢了!
图:

淘宝上卖的几块钱一个的。

网友:
多半是骗子或者别的型号替代的~~~我前两天贪图便宜买的垃圾~~~

网友:
丝印很假

网友:
只有买错,没有卖错

网友:
哈哈,你觉得可能是真的嘛?

网友:
我买的几个是真的,汕头的朋友说是,拆机后翻新,并打磨重新丝印保证序号一致。

我拿来做AGC没问题,不过要拼运气。

网友:
这丝印质量也太惨了点吧,如果是拆机的,小批量做着玩可以,大批量产就糟糕了。拆机件主要是拆机时方式比较恐怖,温度更是没谱,器件容易内伤。

网友:
买10个里面有七八个能用,用一阵能有五个没牺牲,已经算运气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真的很感谢你们贡献出你们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个真的看运气,随便拿着玩还行,一般不要买。

网友:
现在这丝印,越是好看的越不能信

但是越是不好看的,也不证明就是好片子~~~

我这基本和没说一样~~~~

网友:
碰运气,我先来5个都好用,再来80个,没一个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碰运气,我先来5个都好用,再来80个,没一个好用的

那你后面的80个应该分16次买^_^

网友:
一般没问题 我买过。。。应该是翻新的。。

网友:
是真的,我买过很多。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过这样丝印的AD603,
信噪比差的无法形容,增益稍微大一点就自激振荡!!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也太假了吧

网友(2011-04-26):
这丝印太可爱了,哈哈
拆机翻新都不怕,怕假货啊

网友:
做生意总不能赔钱做吧。

网友:
丝印很个性!

网友:
还是申请样品的好。